IBM ThinkPad笔记本BIOS设置手册

楼主(2012-07-28):
IBM ThinkPad笔记本BIOS设置手册

IBM T22笔记本BIOS菜单
ERROR
0271: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Press <F1> to enter SETUP

IBM BIOS Setup Utility
Config
Date/Time
Password

Startup :  1.Boot
         2.Network
         3.Boot Mode [Quick]

Restart

Boot: 1.+Removable Devices
     2.+Hard Drive
     3.ATAPI CD-ROM Drive
     4.Netmork Boot
     5.Intel (R) Boot Agent Version 4.0.17

软件安装实用
配置
日期/时间
密码
启动:启动1。
2网络。
3 ] [迅速启动模式。
重新启动
启动:1 +移动设备。
2 +硬盘。
3.atapi光盘驱动器
4网络启动。
5。英特尔(注册商标)启动代理版本4.0.17

IBM BIOS Setup Utility
软件安装实用
Config
配置
Date/Time
日期/时间
Password
密码
Startup :  1.Boot
启动:启动1。
2.Network
2网络。
3.Boot Mode [Quick]
3 ] [迅速启动模式。
Restart
重新启动
Boot: 1.+Removable Devices
启动:1 +移动设备。
2.+Hard Drive
2 +硬盘。
3.ATAPI CD-ROM Drive
3.atapi光盘驱动器
4.Netmork Boot
4网络启动。
5.Intel (R) Boot Agent Version 4.0.17
5。英特尔(注册商标)启动代理版本4.0.17

Item Specific Help
Vse these keys to set the boot order that the BIOS will use to attempt to boot an OS :<Eneter>
Expands or collapses devices with a+or <ctrl+Enter> expands all <INS> enables or disables
A device .
<F5>and <F6> Moves the device up or down.
<DEL>Remove a device that is not installed.

Item Specific Help
项目具体帮助
Vse these keys to set the boot order that the BIOS will use to attempt to boot an OS :<Eneter>
利用这些键设置引导顺序,系统将尝试启动一个操作系统eneter >:<
Expands or collapses devices with a+or <ctrl+Enter> expands all <INS> enables or disables
展开或折叠装置+或<是> > <插件扩展进入所有的启用或禁用
A device .
一个装置。
<F5>and <F6> Moves the device up or down.
< 5 >和< 2 >移动装置向上或向下。
<DEL>Remove a device that is not installed.
<删除>删除设备,没有安装。

Sub –Mnu
Change Values
Setup defaults
Select item

Sub –Mnu
子–全球
Change Values
变化值
Setup defaults
默认设置
Select item
选择项目

IBM ThinkPad笔记本BIOS设置手册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控制了整个计算机的所有硬件设置。对于不了解Bios的朋友会觉得设置很难,其实只要学会了,都很简单。好了切入正题,其实目前IBM ThinkPad的XTRA四大系列的BIOS设置是基本上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以T系列为样本,详尽介绍笔记本电脑的Bios设置。

  当我们开启T-series时,屏幕下方出现"Press F1 for IBM BIOS Setup Utility"时,同时按下F1,将会进入Bios设置界面。再Bios设置界面中,Config、Date/time、Password、Startup、Restart分别为设置项,除了这些项目外,其他所显示的为本机的系统信息。
首先介绍本机的系统信息。
Bios Version 1.04c(1AET47WW) 这个是机身BIOS版本
Bios Date (Year-Month-Day) 2001-11-16 BIOS版本发布日期
Embedded Controller Version 1.0c 内嵌控制器的版本
System-unit serial number 2647I541234567 2647为机型。I54为Model,1234567为机身序列号
Cpu Type Mobile Intel Pentiumn III Processor-M 移动型奔腾3处理器,CPU型号
Cpu Speed 866Mhz CPU最高时钟频率866Mhz
Installed memory 128MB 已装载的内存为128兆
UUID 编号
Mac Address(Internal Lan) 00 00 00 00 00 00 内置网卡的Mac地址(网卡的物理地址)

Config 配置选项

将高亮度条选择到Config,按回车进入Config设置项,分别有以下子选项:
1.Network
继续按回车进入详细设置
(1) Wake On Lan 如果Enabled这一项,那么可以在局域网中,通过局域网中的其他计算机将笔记本电源打开,并且启动笔记本。Disabled则禁止这项功能.
(2) Flash Over Lan 允许可以从一个可用的局域网中,通过网线,来升级BIOS. Disable则禁止这项功能
2.RFID Security
3.IBM Security
以上2项由于只有少部分机型有这个功能且几乎不在中国销售,故掠过
4.Serial Port
如果要启动串口,请选择Enabled。Base I/O address和Interrupt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使用。如果以其他硬件有冲突,可以自行更改。Disabled则禁止这项功能.
5.Infrared
启动红外接口,选择Enabled。Base I/O address和Interrupt、DMA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使用。如果以其他硬件有冲突,可以自行更改。Disabled则禁止这项功能.
6.Parallet port
启动并口(打印口),选择Enabled。Base I/O address和Interrupt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使用。
Mode分别有4种可选模式,Bi-directional、Output only、EPP、ECP
7.PCI
这项中可以设置PCI的中断地址。默认即可。
8.USB
如果不启用USB,将无法使用任何USB界面之设备,例如:外置USB界面之软驱,光驱。
一般我们都要Enabled
9.Floppy Drivers
Legacy Floppy Drivers 如果禁用这项只能启用USB界面之软驱,而无法使用内置之软驱。
Super Disk Boot Enabled后,可以使用Super Disk来引导计算机。
10.Keyboard/Mouse
TrackPoint 一直使用IBM TrackPoint鼠标,请选择Enabled。不使用,请选择Disabled.如果选择了AutoDisable的话,当介入PS/2界面或USB界面之鼠标时,TrackPoint鼠标将会自动停用。
Fn key Lock Enabled:例如我们使用FN+F3的组合键时,按下FN键2次时,就可以不需要一直按住FN键,直接选择F3。就可以关闭LCD.Disabled:必须同时FN键+F3才能启动关闭LCD的功能。
11.Display
Default Primay Video Device [PCI]如果坞站装载了一张PCI界面之显示卡,那么它将作为第一个显示设备。[AGP]内置的AGP界面之显示卡成为第一个显示设备。
Boot Display Deice 可选择LCD是第一显示设备,还是CRT是第一显示设备,还是LCD、CRT同时显示。
HV expansion 选择On.LCD的画面将会自动调节垂直和水平的大小。Off则反之。即屏幕是否扩展拉伸。
Brightness 选择LCD的明亮度,High高亮度。Normal普通亮度。使用电池情况下,High高亮度情况,将会减少电池寿命。
12.Power
(1)Power Mode for AC ,这种情况下选择Maximum Performance,因为是用交流电,不在乎时间,当然要启动最佳性能。
(2)Power Mode for Battery 选择Maximum Battery Life.因为使用电池,尽可能要让电池省电。
(3)Customize 当然以上2项选择了customized时,这个选项才会生效。分别可以设置:
Processor Speed[Max(最快) or Medium(中等) or Slow(慢速)]
Suspend Timer(一定的时间内自动挂起)[1分钟至60分钟or 禁用]
LCD off(一定的时间内自动关闭LCD)[ 1分钟至60分钟or 禁用]
HDD off(一定的时间内自动关闭硬盘)[立即关闭 or 3~20分钟 or 禁用]
(4)Hibernate By timer 启动这个选项后,Suspend timer时间一到,执行的是Hibernate而不是Suspend
(5)Low battery Action,当电池处于低电压的状况下,可选执行Hibernate或者是Suspend两个动作
(6)Suspend when LCD is closed 当LCD关闭的同时决定是否同时挂起,或者不挂起。
(7)Suspend /Hibernate While docked 当连接坞站时,是否挂起或者休眠
(8)RediSafe 启动时,这个功能将会让你在suspend或者休眠的状态的文件变得快速和安全
(9)Resume on time 自动开机选项
Resume time 一个特定的时间
Resume date 一个特定的日期
(10)Resume on Modem Ring 当有一个来电时是否唤醒计算机
(11)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 Intel的CPU自动调频技术,通常这个是一定要启动的
Mode for AC 可选Maximum Performance CPU总是高速运行;Battery Optimized CPU总是低速运行;Maximum Battery 最节省的电量来运行CPU Automatic 自动调整
Mode for Battery 同上选项。
(12)Screen Blanking 是否使用空屏
(13)Power Switch Mode [On/Off]按下电源键后切断电源。[Hibernate] 按下电源键后进入休眠状态。
(14)Suspend to Hibernate 如果挂起很长一段时间,是否转入休眠状态。
(15)CDROM Speed 可选择Slient,其实就是低速。Normal 普通速度。High 高速
(16)CPU Power Management 启动CPU电源管理
(17)PCI bus Power Management PCI总线电源管理
(16)(17)这2项正常情况下选择自动。
13.Alarm
Power Control Beep,启用后,当笔记本进入挂起/休眠/连接交流电等状态时,都会发出b一声的提示音
Low Battery Alarm 电池进入低电压状态时,将会发出警告声。
Volume Beep启用后,当你按音量控制按钮改变音箱音量时,会发出bb的声音
14.Memory
Extended Memory Test 扩展内存测试 启动这项后,启用了内存测试,同时启动时间也延长。

Data/Time 日期/时间
System Date 系统日期 月/日/年
System Time 系统时间 小时/分钟/秒

Password 密码选项
Power-On Password 启动该项后,每次开机时候,需要你要键入正确密码才能引导系统
Supervisor Password启动该项后,可阻止未授权用户访问BIOS 设置
Lock Bios setting启动该项后,可以阻止其他用户更改BIOS设置,除了supervisor用户才可更改
Hard Disk1 Password 这个设置可以阻止未授权的用户访问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访问。通常是在开机时要求输入。

Startup 启动选项
1. Boot
Hard Drive
CD-ROM Driver
Removable Devices
IBA 4.0.18 slot 0208
按F5/F6可以更改硬盘/光驱/软驱这些设备的启动顺序 。
2. Network启动顺序选项。
Boot Mode [Quick]快速模式[diagnostics]排错模式
Bios Setup Prompt (F1 Key message) [Enabled]将会在开机显示 提示键入F1进入BIOS设置界面。[Disabled]在开机时则不会显示该提示。

IBM Product Recovery Program Prompt (F11 Key message) [Enabled] 将会在开机显示 提示键入F11进入系统恢复界面。[Disabled]在开机时则不会现实。
Boot device List F12 Option 启用后,可以在开机时按下F12临时更改硬盘/光驱/软驱这些设备的启动顺序。
Flash BIOS Updating By End-users [Enabled]可以写入新版本BIOS。[Disable]则会禁止写入新版本BIOS。
Restart 重新启动
Exit Saving Changes 退出并且保存刚才所更改的BIOS设置
Exit Discarding Changes退出并且不保存刚才所更改的BIOS设置
Load Setup Defaults 读取默认的BIOS设置
Discard Changes 取消所所更改的BIOS设置
Save Changes 保存刚才所更改的BIOS设置
另外有几项快捷键:设置过程中,按F9则可以把原厂预设好的设置Load恢复,按F10则保存设置重新启动。

电源充电机制
从A,T,X系列开始,TP笔记本的充电机制已经变得更智能化。平时,随着时间过去,笔记本的电源都会自动放电,TP笔记本只会在电池电量低于95%的时候才会自动进行充电。
因此你不用担心平时使用时它会自动进行充电,这比过去的600系列是好多了。过去一年多的一台T20实践证明,T系列的充电机制是完全可以依赖的。不用担心电池过充的问题。
充电过程
A、T、X系列充电时,充电器会先进行快速充电,这时开机显示的二极管(即左边第一个)是黄色的;充至80%的时候转入涓细电流慢充,这里二极管的颜色变得闪动的绿色;一直充满100%之后,就变成正常的稳定绿色了。锂电池的充电过程是恒压方式,开始充电不久即电压即会稳定下来,而电流则越来越小。
第二部分  基本知识
对应分辨率
VGA:640x480 SVGA:800x600 XGA:1024x768 SXGA:1280x1024 SXGA+:1400x1050 UXGA:1600x1200 QXGA:2048x1536 HalfXGA:1024x512 Apple:1152x864
IBM的编号规则
如T23-5KU-78-CYWWV,说明:它是属于T23系列的,2647是机型(Machine Type),5KU是模型(Model),其它的最后一个字母代表专属的市场范围,已知的有C中国大陆,H香港,T台湾,A东南亚(如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等),U美国,J日本等等;最后的7或12位则是机身的序列号了。不过我是想不明白IBM怎么会编得那么复杂就是了。
如何设置ThinkPad键
先安装IBM的On Screen Display,重新启动后,运行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IBMTPHOTKEY8001,点菜单“编辑”>“增加数值”,“数值名”填:file,按“确认”,在“字符串”栏填上:你要运行的程序路径和文件名,如e:foxmailfoxmail.exe,点“确认”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即时生效!
2001年10月IBM宣布将ThinkPad的产品编号更改为"X、T、R、A"四大系列,IBM为了凑够在英文里表示"额外的、更佳的、更好的"的XTRA,将i系列更改为R系列。 据说,这次不仅仅是型号的改变,而且是一种理念的突破。 下表是XTRA的具体含义:
X Extreme portability 超轻、便携 面对很少在办公室的超级移动客户
T Thin and light for Travel 性能与便携性的完美结合 面对在办公室或随地办公室的高级移动客户
R Reliable, Affordable Mobility 经济易用 面对需要便携、易用以及合适价格的客户
A Alternative to Desktop 功能强大,高性能,桌面机的替代品 面对追求卓越性能的客户
如何使用数字键盘
按Shift+NumLk/ScrLk就可以激活数字键盘,即jkluio789这些按键对应的数字键。
双屏显示的使用(屏幕扩展)
T23等机型是可以使用双屏显示功能的,即屏幕扩展,但IBM提供的WIN2000的T23显卡驱动程序并不支持,而XP的驱动则可以。因此目前T23的机型只能在XP下使用双屏显示,具体做法就是(并不一定要这样的步骤,可以自己根据情况调整):
先连接好外接显示器,打开外接的显示器,然后把T23开机,在桌面点显示属性,在Settings一栏可以看到1,2这样的字样,选2即外接显示器,然后在下面的Extend my Windows desktop onto this monitor打上钩,然后调整好分辨率和颜色,点击Apply就可以了。使用时打开程序窗口,把这个窗口拉到笔记本显示屏之外,就会在外接显示器上显示出来了。
至于T22,21,20的机型应该跟这类似,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实践。
IBM快捷热键表
Fn+F3:关闭屏幕,StandBy模式(待机),显示器、硬盘、音频被关闭,移动鼠标或按任意键解除。
Fn+F4:进入待机,Suspend模式(挂起),所有的任务都被停止并且保存到内存中,除了内存之外所有的设备都被停止,按下Fn键一秒钟以上解除。
Fn+F7:切换显示输出(LCD,或外接,或同时显示),这是一个循环转换的过程。
Fn+12:Hibernate模式(休眠),所有的任务被停止,并且内存和当前状态被保存到硬盘中,系统关机。
Fn+Home/End:增大/减少屏幕亮度,共有七档。
Fn+PgUp:开关屏幕灯。
某些机型按Fn+F3不能关闭屏幕在一些机型上如T22,运行WIN2000时按Fn+F3不能关闭屏幕,主要原因是Modem的驱动程序版本太低,把它升级到5.95以上通常会解决问题如何连接到电视机上观看连好S端子线(建议先连接好再开笔记本),在本本的显示属性中打开TV输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电视上会出现与笔记本同样的图像,不过笔记本的1024X768的分辨率在电视上不能完全显示,可以将其成800X600,搞定!
关闭显示屏长时间未使用恢复时花屏或黑屏
通常可以按Fn+F7切换显示输出模式可以解决;另外检查一下机器的BIOS版本是否太低,升级BIOS有时候也可以避免类似问题。
USB软驱不能启动
通常是BIOS中Config菜单下Floppy Drivers被设置为Disable了,把这个选项设置为Enable即可。

网友:
用这麽复杂吗。

网友:
这是专业人员的工作

网友:
这个专业吗?修电脑的应该都会吧。

网友:
不错,此分享对业余电脑爱好者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