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进总线大全(一)

楼主(2012-08-10):
                              TCL王牌彩电IIC总线维修状态的进...2009-12-16 12:231.型号:
HD34B03,HiD29158HB,HD29208,HD31181,HD34A51,HD34181,HD34B06,HID34158HB,HD25181,HD34B06,HD34B03I,HD29B03I,HiD29B03H,HD34B03,HD29A71I,29A2P,HiD29B06H,HiD34B03H,HiD34B06H,HD29A51,HD29A81,HD29B06,HD29181,HD29A71,HD32276,HD29C06,HD29C41,HD29C81,HD34C06,HD34C41,HD34C81,HD25C81,HD25B68,HD29B68I,HD34A71I,HD32B68I,29A3P(乐华),29G6PB(乐华),29V12P(乐华),29V88P(乐华),32V6P(乐华),34A3P(乐华),HD28B03I,HD29A41A,HD29B06,HD32B03I,HD29A61,HD34A41,HD34A61
CPU型号:MST5C16A
参数:方法一:在3秒钟内,交替按遥控器的“静音”和“显示”键各三次进入工厂调试模式\按“菜单”键退出工厂调试模式;方法二:按面板音量减键,将音量减少到“0”并按住音量减键,在3秒内按遥控器上的“0”节目键3次,进入工厂调试模式\按“菜单”键退出工厂调试模式;方法三:通过“快捷键”进入:工厂设置项“FACTORY”设置为“开”的情况下,按遥控器上的工厂快捷键(遥控器最下面一行中间键)即可进入/退出工厂模式。
2. 型号:
HD29128,HD29211,HD34281,HD29276,HD29189,HD29276,HID34276PB,HID34281H,S34A1P,HD29189,HD29A21,HD29A41,HD34189,HD34276,HD34A41,HiD29A41HB,HiD34A41HB
CPU型号: M30622SPGP
参数: 1、在工厂初始化前,按“节目预约”键即可进入工厂菜单,用显示键可查看状态;2、初始化后,把音量调至0,再按住“音量-”键不松手,同时连续按遥控器的“0”键三次。再按菜单键退出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后,按“1、2、3、4、5、6、7、9、0”键可分别进入“行场特性、酒店菜单、白平衡、、伴音曲线及副模拟量、系统选项、加速极调整”的设定菜单。
3.型号:
HiD29286HB,HiD25A61H,HiD31181HB,HiD31181H,HiD31A41H,HiD34281H,HiD34181P,HiD34A51H,HiD34286HB,HiD34181HB,HiD34281HB,HiD29208H,29B1P,29G6P,29B1PB,29V8P,34B1PB,HiD29276HA,HiD29189HB,HID34A41H,HiD29181P,HiD29181HB,HiD29128H,HiD29211H,HiD29A21H,HiD29A41H,HiD29A51H
CPU型号:TMP93CS45
参数:1、在工厂初始化前,按“节目预约”键即可进入工厂菜单,用显示键可查看状态;2、初始化后,把音量调至0,再按住“音量-”键不松手,同时连续按遥控器的“0”键三次。再按菜单键退出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后,按“1、2、3、4、5、6、7、9、0”键可分别进入“行场特性、酒店菜单、白平衡、、伴音曲线及副模拟量、系统选项、加速极调整”的设定菜单。
4.型号:
NT21A71A,1475S,N21K2B(乐华),NT21A71B,AT21228,21A2B(乐华),21G6B(乐华),21V8B(乐华),N14K6B(乐华),N21B6JB(乐华),N21G6B(乐华)
CPU型号:TMP8873CSN
参数: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连续按遥控器上“显示”,“静音”三次。进入工厂菜单模式后,直接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查看相应的工厂菜单,再配合遥控器上的“音量+”和“音量-”、“节目+”和“节目-”键对每个项目进行必要的调节。
5.型号:
AT29211,29V8B,AT25228,AT29281,NT25C06,NT25A71A
CPU型号:TMP8879CSN
参数: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连续按遥控器上“显示”,“静音”三次。进入工厂菜单模式后,直接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查看相应的工厂菜单,再配合遥控器上的“音量+”和“音量-”、“节目+”和“节目-”键对每个项目进行必要的调节
6.型号:
29A2,MC29,NT29228,AT29211,CF-2960, 34A3B
CPU型号:TMP8859CPN
参数:进入工厂菜单模式后,直接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查看相应的工厂菜单,再配合遥控器上的“音量+”和“音量-”,“节目+”和“节目-”键对每个项目进行必要的调节。
7.型号:
34A3(乐华),NT21A31A,N21T5,NT21B06S,NT21B68,NT21B68S
CPU型号: TDA9373
参数:先按遥控器右下角的“工厂设定”键,然后在2、3秒内按“静音”键即可。退出工厂模式的方法:按“显示”即可
8.型号: NT21A31A,AT2165,AT21289A,NT21228,NT21A11,NT21A21,NT21A31,NT21A41B,NT21A42,NT21A51,NT21B03,NT21A11S,AT21181,NT21181S,AT21281,AT21276,AT21286,AT21211A,AT21266A,AT21189B,AT21289,AT21189B,NT21C81S,AT21211A,NT21A31A,NT21B68S,AT21276,NT21228,NT21A11,NT21A41B,NT21A42,NT21B03,NT21C06S,NT21C41
CPU型号: OM8370
参数:先按遥控器右下角的“工厂设定”键,然后在2、3秒内按“静音”键即可。退出工厂模式的方法:按“显示”即可。
9.型号:
AT2565A,NT25A11,NT25A21,NT25A31,NT25B03,NT25A42,NT25A41B,AT25211A,AT29211A,AT29128,AT29187,AT2565,AT29189B,AT29286,AT29286(F),NT29A41B,NT29189,NT29128,NT29276,NT29A41,NT34A51,NT29181B,AT25181,29A3,AT25286,AT25189B,AT25289A,AT25276G,AT25286(F),NT25228,NT25228,AT29189B,NT34276,NT25A42,NT25B03,NT25B68,29A3(乐华),NT25C41,NT29128,NT29C41,NT29C81,AT25189B,NT25A11,NT25A31,NT25C81
CPU型号:OM8373
参数:工厂调整模式关状态下,按本机音量减键至音量为0不释放,在2秒内快速按遥控数字“0”键3次。工厂调整模式开状态下,按遥控器右下角的“工厂设定”键。退出工厂模式的方法安“菜单”即可。
10.型号:
1475S,NT21A52,NT21A51C,NT21A61,NT21A71,NT21A81,NT21B06,N14K6,21A1,21V1,21G6,1419,21V8,21B1,21B2,N21K1,N21K2,N21K3,N21B1L,N21B2,N21B6,N21B6J,AT21207,N21G6,N21E2,21B5,N21B5L,21A2,AT21228,AT21288,AT21266B,AT21231,NT21281C,NT21A41
CPU型号:TMP8823CSN
参数:开机后按住主机的“音量▼”键,使音量减到0,同时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下。进入工厂菜单模式后,直接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查看相应的工厂菜单,再配合遥控器上的“音量▲”和“音量▼”、“节目▲”和“节目▼”键对每个项目进行必要的调节。
11.型号:
21V88,29V88,NT21289,21V12S,29V12,21211,21T8S,25211, NT21289
CPU型号A76931
参数:持续按面板“音量-”至0并同时按遥控器上“0”键三次进入工厂菜单(共4页),或使用带工厂单键的遥控器进入工厂菜单模式,按数字键进入相应的工厂菜单设置项目。按遥控器“显示键+6158”同时按“静音”键两次进入工程师菜单进行调节,在顶行处用音量+/-键选到5以后为工程师调试页面。在已被锁定为酒店状态下时可按“显示键+6157”进入酒店模式。
12.型号:25V12
CPU型号: LA76932N
参数: 方法一:按面板音量减键,将音量减少到“0”并按住音量减键,在3秒内连续按遥控器“0”数字键三下,进入工厂调试模式。方法二:通过“快捷键”进入,按遥控器上的工厂快捷键(按遥控器最下面一行中间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按数字键进入相应的工厂菜单设置项目。退出工厂调试模式的方法:方法一:按“菜单”键可以退出工厂调试模式。按工厂遥控器的工厂键退出工厂调试模式。按遥控器“显示键+6158”同时按“静音”键两次可进入工程师菜单进行调节,在顶行处用音量+/-键选到5以后为工程师同时页面。在已被锁定为酒店状态下时可按“显示键+6157”进入酒店模式菜单。
13.型号:
NT25289,25211,25B5(乐华),25V12(乐华),29V12(乐华),N25B5L(乐华)
CPU型号A76932N
参数:本机遥控器特设了两个快捷键:T1键(在T1状态下,无信号不关机,无蓝屏,只有雪花点)和工厂模式键(D模)。一个快捷复合键,V-KILL(一条亮线,在进D模式后按静音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14.型号:dlp61v6p
CPU型号em
参数:待机状态下,同时按住"音量减"和"节目减"键8秒.
15.型号:
2910G,2910D,2910DZ,2911,2911D,2911DI,2911Z,2911DZ,2913D,2915DZ,2916D,2927D,2956D,2965D,2975,2975D,2975DI,2980G,2980D,2980GI,2980DB,2988G,2988D,2988DB,2988DF,2988DI,AT2911DZ,AT2915DZ,AT2915,AT2927I,AT2939,AT2956,AT2965,AT2956B,AT2975D,AT2975Z,AT2975F,AT2975I,AT2986Z,AT2980D,AT2980DB,AT2988DB,AT2988,AT2988D,AT2986Z,AT2990,AT2990I
CPU型号: OM8838,TDA8841
参数: 将普通遥控器打开后盖在线路板上的D04位置插上二极管(IN4148), 方向与板面方向相同,然后,按“菜单”两次,即可进入“工厂模式”的各项目调整(注:21寸按“美化画面”键).
备注:飞利浦IIC数码29寸机芯
16.型号: N14K6,21A1,21V1,21G6,21V8,21B1,21B2,N21K1,N21K2,N21K3,N21B1L,N21B2,N21B6,N21B6J,N21G6,N21E2
CPU型号:TMPA8803,TMPA8809
参数:A、开机后按住主机的“音量▼”键,使音量减到0(不要松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次,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即可进入工厂菜单。B、按工厂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 要求:按“方法A”进入工厂D-MODE后,小屏幕系列按“3”数字键选择并设置“DMODE”项为“01”;大屏幕系列按“6”数字键选择并设置“FACT”项为“开”。以后就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或退出工厂菜单。C、工厂模式的退出:在“方法B”情况下按遥控器上的“回看”键可以直接退出工厂模式;当调试完毕将“FACT”项设置为“关”,即出厂前需设置“FACT”项为“关”,直接关机即可。
备注:乐华:东芝超级单芯片S12机芯
17.型号:
AT3416D(F),AT3460D,AT3480DZ,AT3480GI,AT3486DI,AT3486DZ,AT3488DZ,3811DI,3406D,3409D,3416,3416D,3416DI,3416D(F),3418D,3433D,3433DZ,3438D,3460D,3480GI,3488GI,3488D,3488BD,34D106
CPU型号:OM8838,TDA8841
参数:将普通遥控器打开后盖在线路板上的D04位置插上二极管(IN4148), 方向与板面方向相同,然后,按“菜单”两次,即可进入“工厂模式”的各项目调整(注:21寸按“美化画面”键).
备注:飞利浦IIC数码34寸机芯
18.型号:
2502D,2516DI,2516BI,2575D,2575DI,2580G,2580GI,2580DB,2588DB,AT2515DZ,AT2516,2510G,AT2539,AT2556,AT2575,AT2575I,AT2575D,AT2575DI,AT2575DZ,AT2575(F),AT2580D,AT2586,2511D,AT2588D,AT2590,AT2590I,2511DI,2539D,2539DR,2539DI,2511DR,2511DZ,2589D,2515DZ,2516B
CPU型号:OM8838,TDA8841
参数:将普通遥控器打开后盖在线路板上的D04位置插上二极管(IN4148), 方向与板面方向相同,然后,按“菜单”两次,即可进入“工厂模式”的各项目调整(注:21寸按“美化画面”键).
备注:飞利浦IIC数码25-29寸机芯

19.型号: AT2565(I),AT2570UB(I),AT25286(F),AT25166(I),AT2916UG(F),AT29166(I),AT29286(I),AT29166G(F),AT29286(F),AT34187,AT34276,AT34281,AT34286,AT34286(I),AT34276(F),AT34189B,AT34U186,NT34181B,AT2565(F)
CPU型号:OM8373,TDA9376
参数:在用户遥控器上最右下边增加一胶垫。当要进入工厂模式时先按一下此键再快速按静音键。利用彩色制式键向上翻页;利用伴音制式键向下翻页。
备注:飞利浦超级单芯片US21机芯 品牌:
20.型号:
AT25276,AT25276G,AT25286,AT25166,AT25166G,AT25206,AT25135,AT2560B,AT2590B,AT2590UB,AT2516G,AT2516UG,AT25166U,AT25106B,AT2575B,AT2570UB,AT25211A,AT25215Z,AT25266,AT25189B,AT25289B,NT25A11,NT25A21,NT25A51,AT2975,2927U,AT25215ZU,AT29166UG,AT29215Z,AT29128,AT29166,AT29187,AT29266,AT29229,AT29286,AT29386,AT2527,AT29329,AT2988U,AT2990U,AT29211A,AT2960B,AT29106B,AT29189B,AT2916UG,AT25181,AT2565,AT2565A
CPU型号:OM8373,TDA9376
参数:在用户遥控器上最右下边增加一胶垫。当要进入工厂模式时先按一下此键再快速按静音键。利用彩色制式键向上翻页;利用伴音制式键向下翻页。
备注:飞利浦超级单芯片UL21机芯
21.型号:
AT2165,AT21289A,NT21228,NT21A11,NT21A21,NT21A31,NT21A41B,NT21A42,NT21A51,NT21B03,AT21181,AT21281,AT21276,AT21286,AT21211A,AT21266A,AT21189B,AT21289
CPU型号: OM8370
参数:在用户遥控器上最右下边增加一胶垫。当要进入工厂模式时先按一下此键再快速按静音键。利用彩色制式键向上翻页;利用伴音制式键向下翻页。
备注:飞利浦超级单芯片UL12机芯
22.型号:
AT25211,NT25A41,NT25A71,34A1,29V8,29B2,N25B6,N25K3,25V8,AT34266B,AT29266B,AT25266B,29G6,34V1,N29B2,N25B6J,N25G6,25G6,25A1,AT29281,NT25A81,NT25A51C,AT25288,S34A1,S29K1,29V1,29A1,N25B1L,N25K1,25B2,NT29A51,AT29228,NT25A52,NT25281C,S29G6L,29V2,NT29A51C,NT29228,N25K2,29B1,N25B2,25V1,NT25A61
CPU型号:TMPA8823,TMPA8827,TMPA8829,TMPA8859
参数: A、开机后按住主机的“音量▼”键,使音量减到0(不要松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次,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即可进入工厂菜单。B、按工厂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 要求:按“方法A”进入工厂D-MODE后,小屏幕系列按“3”数字键选择并设置“DMODE”项为“01”;大屏幕系列按“6”数字键选择并设置“FACT”项为“开”。以后就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或退出工厂菜单。C、工厂模式的退出:在“方法B”情况下按遥控器上的“回看”键可以直接退出工厂模式;当调试完毕将“FACT”项设置为“关”,即出厂前需设置“FACT”项为“关”,直接关机即可。
备注:东芝超级单芯片S22机芯
23.型号:
AT2575S,AT25230,AT25S135,AT25S168,AT25S192,AT29168,AT29S168,AT29S168B,AT29228,AT29211,AT29266B,AT25106,AT29281,AT34106,AT34266B,AT3488S,AT25192,AT25207,AT25211,AT25266B,AT25281,AT25228,AT25288
CPU型号:TMPA8823,TMPA8827,TMPA8829,TMPA8859
参数:A、开机后按住主机的“音量▼”键,使音量减到0(不要松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次,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即可进入工厂菜单。B、按工厂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 要求:按“方法A”进入工厂D-MODE后,小屏幕系列按“3”数字键选择并设置“DMODE”项为“01”;大屏幕系列按“6”数字键选择并设置“FACT”项为“开”。以后就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或退出工厂菜单。C、工厂模式的退出:在“方法B”情况下按遥控器上的“回看”键可以直接退出工厂模式;当调试完毕将“FACT”项设置为“关”,即出厂前需设置“FACT”项为“关”,直接关机即可。
24.型号:
1475S,NT21A52,NT21A51C,NT21A61,NT21A71,NT21A81,NT21B06,AT21207,AT21228,AT21288,AT21266B,AT21231,NT21281C,NT21A41,1419
CPU型号: TMPA8803,TMPA8809
参数:A、开机后按住主机的“音量▼”键,使音量减到0(不要松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的“0”键三次,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即可进入工厂菜单。B、按工厂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 要求:按“方法A”进入工厂D-MODE后,小屏幕系列按“3”数字键选择并设置“DMODE”项为“01”;大屏幕系列按“6”数字键选择并设置“FACT”项为“开”。以后就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回看”键直接进入或退出工厂菜单。C、工厂模式的退出:在“方法B”情况下按遥控器上的“回看”键可以直接退出工厂模式;当调试完毕将“FACT”项设置为“关”,即出厂前需设置“FACT”项为“关”,直接关机即可。
备注: 东芝超级单芯片S12机芯
25.型号:
HiD29181H,HiD38215P,HiD29A61,HiD29A81,HiD29158SP,HiD34158SP(F),HiD34181H,HiD34A61,HiD34A81,HiD361SW
CPU型号:TMP88PS34N/F (OTP)
参数: 用静音键和显示键交替按(要控制好时间不能太快)即可
26.型号:
HiD29286H,HiD34286H,HiD29168H,HiD34168H,HiD29207P,HiD29208P,HiD29208R,HiD29A51,HiD34A51
CPU型号: M37281ESKP
参数: 用电视机前面板“音量”减至0不放手,再按“节目减”键即可。
备注: HiD-P21机芯
27.型号:AT2116,AT21266,AT2516,AT25266,AT2916,AT2916,AT29266,AT34266
CPU型号: LA76930,LA76932
参数: 本机遥控器特设了两个快捷键:T1键(在T1状态下,无信号不关机,无蓝屏,只有雪花点)和工厂模式键(D模)。一个快捷复合键,V-KILL(一条亮线,在进D模式后按静音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备注: 三洋超级单芯片系列机芯
28.型号:
1425E,2113TW,2116E,2116EF,2116EG,2118E,2118EF,2118EB,2118EW,2129E,2133E,1420E,2133,C2133,C2133E,2133EW,2165E,2175E,2175EI,2175EB,2175E(F),2180EB,2105E,2188EF,2188EB,2189E,AT2175EB,AT21189,AT2118E,AT21289,AT2175EI,AT21E106,AT2135E,2109E,AT2175E,AT2126E,2113T,2113E,2113EI,2113EW,2113EF
CPU型号: LA76810,LA76818
参数:A、设定菜单:先打开普通遥控器后,从印刷板中找到印有D-mode相对应的位置键增加一导电橡胶,直接按此键可进入“工厂模式”,注意设定菜单只有当MENU03菜单中ENGINEER OPTIOR项设置为1时,才能进入04以后的设定菜单; B、调试菜单: 按住电视机面板音量键减0,且保持按住不放手;同时按遥控器上“0”键频道三次,必须在1.5秒之内完成,即可进入工厂菜单的各项目调整。(注:21”遥控器按D-mode键出现一条亮线时,可与V-KILL键交换位置)。
备注: 三洋I2C数码小屏幕系列
29.型号:
2516BE,C2533E,AT25E159,AT2513EB,AT25189,AT25289,AT25289(F),2913E,2913EI,2913EB,2518EF,2913EW,2918E,2918EW,2918EF,2918E(F),2906E,2977E,AT29189(F) ,AT29E159,AT2906E,2518EW,AT29189/E(F),3418E,AT34189,2513E,2513EW,2513EI,2513E(F),2518E(F),2516EF
CPU型号A76828,LA76832
参数:A、设定菜单:先打开普通遥控器后,从印刷板中找到印有D-mode相对应的位置键增加一导电橡胶,直接按此键可进入“工厂模式”,注意设定菜单只有当MENU03菜单中ENGINEER OPTIOR项设置为1时,才能进入04以后的设定菜单;
备注: 三洋I2C数码大屏幕系列

网友:
如获至宝,谢谢分享!

网友(2014-10-12):
节目预约键在哪里

网友(2016-08-29):
谢谢,查到了我想要的机型,也解决了问题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谢谢,看看有组装机吗

网友:
很好谢谢,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