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井泵定子怎么拉出来呀

楼主(2012-08-20):
单相多级深井泵的定子,大家是怎么样拉出来 需要什么样的工具呢

网友:
乌龟怕铁锤,实在不行切割机,,看看修摩托车的那个压前叉的机子,动动脑子该个方向就可以了,我以前压出来一个,

网友:
拿铁棍从一头往外打 记住他的位置 往里装的时候车个套 加热外壳把定子钉进去

网友:
楼主你把概念没有都没弄清楚呀深井泵电机是在上边的,潜水泵是多级电机在下边哦

网友:
有种拿托,是专门拆水泵用的,抓住定子,车动螺杆,就出来了。

网友:
定子外壳太薄,不好拉定子。

网友:
干嘛来出来,你找麻烦啊,将来定位麻烦

网友:
深水泵不就是潜水泵吗。在水下工作的泵。

楼主:
就是不好搞呀  什么方法方便点呀

网友A(2012-09-26):
用千斤顶,顶出来定子不会变行,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3-08-12):
有专用模具  用压力机压出来  下完线在压进去   有的泵是两头封死的   不能压  只能割开一头在压  在用对焊机  焊上   没有专用设备  千万别能  不然 你装不上的

网友(2014-08-25):
不好整,我也想办法。

网友:
用千斤顶,经常用到

网友:
太深奥。看不懂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A:
用千斤顶,顶出来定子不会变行,我都是这样做的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我这有几个,都不敢拆

网友:
倒过来,一闸就出来了,哪里有那么麻烦,太紧就加热,我拆了N个了,都很容易出的,外壳是不绣钢的,很容易出,当然我们是有一个圆盘中间有个圆圈正好扣住定子,铁心可以经过圆圈的,所以倒过来一闸就出了

网友(2016-03-05):
哎,现在遇到一个没法拆。

网友:
加热一下,砸出来

网友(2017-12-08):
引用 网友A:
用千斤顶,顶出来定子不会变行,我都是这样做的

千斤顶可以,有没有施工方案图片。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