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用通俗的方式谈一下开关电源输出高或低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2-08-25):
以下所说都是在断开行输出之后

常见故障是输出电源低或高 电源输出低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查开机控制是否有一个开机的高低电平 正常了我们再去维修开关电源

  电源输出电压高低 什么区分故障在开关电源前级还是在后级 关键的元件就是光耦 光耦在整个开关电源电路的前级和后级之间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作用 他的工作就是把正B电源输出的高低情况如实的反映给前级也就是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

 工作过程是如果输出电压变高 光耦12脚的电压升高 34脚的电流变大 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减小 使输出电压变低
 如果输出电压变低 光耦12脚的电压变低 34脚的电流变小 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变长 使输出电压升高

  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光耦12脚的电压是关键 他电压是否工作在正常的状态 是区分故障在前后级的关键 有些人就说了 这么多种开关电源 光耦12脚之间的电压究竟是多少伏 本店的师付及我个人在维修时以0.7V 做为一个参考值 也就是说光耦12脚之间的电压 我们可以假定他正常时为0.6 0.7V (因为12脚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是0.6 0.7)

  当我们发现正B电源输出低时 如果开机信号是正常的 先测光耦12脚之间的电压 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于0.7V 还有一种情况是小于0.7V

  大家想想看第一种情况是大于0.7V 输出电压低而光耦12脚之间的电压还大于0.7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都低了 你光耦还在工作 还在跟开关管说输出电压正常 还让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减小 让输出的电压变得低 发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重点检查取样误差放大这一部份的电路 也就是查是什么原因让12脚之间的电压大于0.7V的原因 故障在开关变压器后级也就是在冷地这部份

  光耦12脚之间电压小于0.6 0.7 也就是取样误差放大电路以经不影响光耦 光耦以经不工作了 光耦都不工作了 你输出电压还低 当然出现故障的地方是在热地 也就是光耦34脚所接的电路

  输出电压变高 一般故障在取样误差放大电路 如果断电之后在线测量没有发现问题 也可以开机瞬间测12脚之间的电压小于0.7查后级也就是光耦12脚所接的取样误差放大电路 大于0.7查前级也就是光耦34脚所接的电路 如果你还要问为什么 你再从头看一遍 再动动脑

 很多人说是要短接12 或34脚来 弄清故障在前或后 对新手来说很容易搞坏了 能用表来确定故障的干麻要去冒险

那作为中间人的光耦也是一个常坏件.一般出现输出电压高或瞬间电压升高再降下来 在线测取样电路没异常时 首先更换他 先把他换了再说

说了这么多希望对新手有些帮助吧

网友:
感谢你的好经验!

网友:
欢迎新会(高手)员对论坛的大力支持!

网友:
个人经验:光耦1、2脚电压在1-1.1V之间,用万用表测,阻值比一般二极管要大一些。

网友:
说了这么多,没有多少人仔细看到完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