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TCL HD34C41图纸

楼主(2012-09-03):
接修TCL HD34C41电视,指示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拆机发现电源已被换成模块,电源初级零件已经被拆完了,问用户答是保修期内TCL售后的修过,现在又坏了,断行接假负载测+B由30升到110,不再上升,有吱吱响声,断掉其它负载只留灯泡直接是150多伏赶快关机,因我没用过模块,请问各位是恢复原电路好还是接着用模块,+B正常应该是多少,另求该机图纸,数字板是直立焊在主板上的那种,谢谢
现在换了一个五线的模块,接灯泡试机电压110V(模块出厂是110),观察十分钟电压稳定,慢慢往上调,到130V时灯光一亮一灭闪烁,看说明书是短路保护了,于是断开开关变压器的其它输出,只保留+B,开机电压正常,按图纸标注调到142V,观察一段时间电压稳定,再分别接上其它负载,发现接上D871这一路时出现短路保护现象,再分别断开D871后的负载,发现断开IC847(三端稳压7808)的输出时不再短路,而7808的唯一负载是数字板编号为S202第36脚,吸空36脚开机主电压正常,测36脚电阻并无异常,请问各位这是否是数字板坏了?数字板坏会引起主电压短路吗?

网友(2013-03-09):
太感谢你们了,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谢谢分享图纸,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