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出现E2报警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2-09-08):
  一台九阳电磁炉出现开机即出现E2警报、无检锅电流。根据故障代码为炉内温度过高保护。检查炉面、线盘等热敏元件均正常,通电测量各个热敏二极管两端电压都在4V以上正常,分析故障应该在线盘温度检测这一路上,测线盘热敏元件的插头两端电压为4V多正常,怀疑故障在MCU板【按键板】上面,顺着线路检查到按键板上有一只47K电阻接至MCU一脚,测该电阻极芯片一端电压只有1V不到异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检查此脚外接一只104瓷片电容,估计是它漏电引起的,拆下用10K档测量果然漏电,不过用其他档位测量正常,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重新测量MCU测温脚电压为4.6V。由于没有线路图检查时注意该脚有复用功能,和蜂鸣器共用一个引脚,检查时注意判断。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13-11-19):
控制面板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2015-09-27):
好经验,分享了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好经验。.

网友:
电容漏电是怎么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