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5N91AA 4P36机芯,行启动困难(分享)

楼主(2012-09-23):
4P36机芯,开机后测行待机电压为71V,行推动管基极电压为,0v,集电极电压为71V,遥控开机后,行供电由71上升到131V,但是行不工作,也就是行不起振,测行推动管基极电压为,0.6V,集电极电压降为1.6V,行部分由轻微吱吱声,一两分钟后行启动,并听到明显吱吱声,行电流也在正常范围内,低于400ma ,查找了好几天,最后找到原因,原来是行供电两只电容里的一只坏了,160V100微法,位号是C622,换上新的后,开机一切正常,也没有了吱吱声。
原来此机型分两级滤波,第二级的滤波直接影响到了行推动管的供电,所以推动管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行不起振

因为待机和开机时的行供电都是正常电压,也就没在意电源的问题,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行震荡电路而走了弯路,

网友:
好经验,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有的电视机这电容坏了要烧行管。

网友:
遇到过此故障,还能引起颜色在场景转换时不正常,值得注意啊

网友:
两只滤波电容中间夹一电感的,其中一只电容出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

网友(2014-02-25):
今天遇到了,要早上来看看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