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LA76931K超级芯片 17寸组装机进总线的方法

楼主(2012-09-25):
求LA76931K超级芯片 17寸组装机进总线的方法

网友:
用自带遥控器,有个小孔键是直接进总线 的。或面板音量减到0不放,快速按遥控三次召回键

网友:
.LA76931 7N-59F8用万能遥控器进入总线的方法:
用科朗遥控器设置代码101.按住电视机的面板音量键到0不放手同时按住召回键即可进入总线.按“伴音”键翻页.重复上述抄作即可退出总线.

网友(2017-07-28):
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