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技术] 黄先生修这部创维电视维修失败

楼主(2012-09-28):
                          黄先生修的就是这部创维电视
                               是此种故障,就是放有线电视正常,接视频就是这样

                      这是本电视的电路板
                       我查了一个多钟也查不出是某种事,我就跟某先生说可能是那集成块的事,如果修好就捌拾圆,然后就去买了。
                   这是拆下集成块的图片
                                这是装好新集成块的图片
                装了新的还是一种模样,查不出是坏了某零件,原装的集成块型号是LA76828N,买到的是没有N的,就是这样维修失败了。

网友:
黄先生和我们说说你查过哪一部分,检修思路怎么样的?怎么又会怀疑这块块子的?

网友:
       其它的电路查过没有、怎么就换大块、这是你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创维的机子就是难修,配件也不好买。黄先生买的块子,估计不知道哪年能用上了。80元没赚到。30.50.的赔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黄先生,不能放弃,快到的银子不能让它溜走,视频转换电路没几个原件,放弃了怪可惜的。

网友:
我喜欢修品牌电视,黄先生应该不要放弃,有什么难题可以上论坛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
这个25nf9000是5y30机芯,日本的,还有一种是5s28机芯,欧洲的。

网友:
小黄先生这样经常维修失败对生意影响很大哦,难道你没有可以问问的同行或师傅吗,感觉你判断问题过猜

网友:
黄先生的维修工龄有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