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MP4等不充电,电量不足,或拔电源关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2-10-03):
1.先查看usb线是不是是好的,确认好后。
2.联数码产品,看是否自动开机充电,,并显示充电图标。
3.如无反应,可拆开待修机,联上usb线,测试usb引脚电压,是否有5v,
4.如有图标就换电池看下,或查下usb到电池的线路,中间可能有场管,或充电IC。这时可以用2个二极管串联接到电池点,电池不取看电压有3.7v吗?
如果没有取个管子接电池同时也接电流表,有没有电流异常,一般比,没接电池

网友(2020-07-25):
可以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