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康佳液晶电视LC32GS80C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2-10-09):
一台康佳LC32GS80C不定时自动开关机,正常开机时,开待机控制脚为高电平,自动关机时变成低电平,然后又自动变成高电平,白天基本正常,晚上就会出现自动开关机现象,
请问各位师傅,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这种电视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是外挂一块通用电源板,很快锁定是电源还是主板问题,定了位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此机我先是怀疑按键问题,全换了。看来只有换版试试看了!

网友(2013-02-26):
我今天也接收了一台同型号电视机,故障也是不定时自己开关机,故障原因是待机触摸开关坏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2013-05-17):
遥控,LED灯也有可能漏电导致关机

网友(2014-07-27):
不用触me件扒掉不用正常。

网友(2016-07-19):
该机开关机是下面中间那指示灯处的触摸开关,把线拔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