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P32R1电视机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2-10-14):
一客户拿来一海尔P32R1等离子电视机,有时半小时,有时几天自动关机。关机时,待机指示灯亮,有时不亮。指示灯亮时,+5V正常,不亮时,无+5V电压,请高手指点,如果有图纸,最好能发过来,多谢多谢!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网友:
把25V2200微发的电容换一下,耐压要高一点的,2个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待机电路问题。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换一下试试

换了就搞定

网友(2012-11-18):
好了就好,哈哈

网友(2019-06-18):
两个电容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