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求助组装机大块8873 引脚功能

楼主(2012-10-15):
   求助组装机大块8873 引脚功能

网友:
详细资料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

网友B(2013-01-31):
TMPA8873CSCNG6UU8脚位及功能简述
1   U/V 波段转换脚,
2   L/H 波段转换脚,
3   KEY  按键输入口;
4   GND   MCU数字GND;
5   REST  复位脚,电源接通时,MCU复位;
6/7   X-TAC  晶振连接端口;
8   TEST   MCU出厂试验时用,一般接地;
9   5V   CCD 限幅电路电源输入(5V) ;
10   Vss   CCD 限幅电路地;
11   TV GND  模拟电路地引脚;
12   FBP-IN   FBP逆程脉冲输入端子;
13   H-out  行驱动脉冲输出端子;
14   H-AFC  行 AFC电路外接滤波器连接端子;
15   V-SAW  连接外部锯齿波形成电容器;
16   V-out  场驱动脉冲输出;
17   H-Vcc  接 DEF(偏转电路)8V电源;此脚纹波要很小;
18   TV GND  模拟电路地引脚;
19   Cb   Cb 份量信号输入端子;
20   Y-IN Y 信号输入端子;
21   Cr   Cr 份量信号输入端子;
22   EXT-AU1   AUDEO1 输入;
23   C-in  色度信号输入端子;此脚电平非 0,自动识别S输入;
24   Sin   AV视频输入端子;
25   ACL   ACL滤波器;
26   TV-in   TV视频信号输入端子;
27   ABC-in   ABCL(色饱和度、亮度限制)信号输入;
28   Audio-out1  音频信号输出端子,输出音频信号给音频功放电路;
29   Audio-out2  音频信号输出端子 2;
30   TV-out   PIF检波信号(全电视信号)输出;
31   SIF OUT  伴音中频输出;收音机中频输出,虚加放大电路;
32   EXT-AU2   AUDEO2 输入;
33   SIF in  输入伴音第二中频信号及行相位校正信号;
34   DC NF  连接电容器;
35   PIF&#8226LL  连接 PIF-PLL环路滤波器;
36   IF-5V  接中频电路块电源 5V;
37   S-Reg  连接滤波电容,稳定内部偏置;
38   AU OUT1  伴音输出,无音量控制;
39   IF AGC  连接 IF AGC滤波器;
40   IF GND  中频电路地线端子;
41/42   IF in  输入自声表面波滤波器来的中频信号;
43   RF AGC  输出 RF-AGC控制电压至高频调谐器;
44   Black Det  连接黑电平检测滤波器;
45   Monitor out  由该端子输出CVBS信号;
46   APC fil  连接彩色解码电路的 APC滤波器;
47   YC VCC5V1   YC电源输入;
48   SYNC OUT  复合同步信号输出;
49   DVCC—3.3V  数字部分供电脚,最好加电感滤波;
50   R out  输出基带 R信号给视放电路;
51   G out  输出基带G 信号给视放电路;
52   B out  输出基带 B信号给视放电路;
53   GND  接模拟电路地线;
54   GND  振荡电路接地端;
55   5V  振荡电路电源;
56   AV SW  输出多种控制电平 TV/AV1/AV2----0V/2.5V/5V或 0V/25V/2.5V
57   SDA  串行数据输出/输入口;
58   SOL  串行时钟脉冲输入输出端口;
59   50/60HZ   50HZ为低电平;60HZ为高电平;或 UHF时电平为1;
60   VT   PWM 14bit 输出口,用于电压调谐;
61   MUTE  静音电平控制;静音输出高电平;
62   TVSYNC   TV同步信号输入; (可不用)
63   RMT IN  遥控信号输入;
64   Power  电源控制;初始化低电平有效;

网友:
还是楼上的详细,顶一下。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B:
TMPA8873CSCNG6UU8脚位及功能简述
1   U/V 波段转换脚,
2   L/H 波段转换脚,

希望能给出它的各脚电压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