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凌ZX7-200焊机修理

楼主(2012-10-26):
机型:瑞凌ZX7-200

故障现象:保护灯亮,不工作。

修理:查300V直流电,有280V,很稳定,把中板靠近风扇的6线插排拔下,18V电压正常,保护灯不亮了,证明故障点在中板上。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焊把线+ --输出端,红接+,黑接--,显示的是0.000,反接测量0.215,证明有二极管击穿短路引起保护灯亮。机器上有12个二极管,且是并联接在一起,只能一一拆下测量,当拆到第五个时,开机保护灯不亮了(我是拆一个开一次机,看保护灯亮不亮,如果还亮,继续拆,如果不亮了,OK故障点找到),换上个好的D92-02快恢复二极管,开机正常,烧一支2,5电焊条正常,故障修复。收费280。(最好先接下机器,留下客户的联系电话,检查出问题后再给客户打电话告诉需要多少银子,然后才修理,这样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瑞凌焊机场管23N50坏的多。

楼主:
可能是那批货的质量不过关。

现在世面上逆变直流电焊机很多,故障率不少,希望我们这样小的修理部能抓住机会,这是一个蛋糕。

网友:
你那里的收取费还可以。我们这里像这种故障最多收50元

网友(2013-03-30):
有图纸吗

网友:
ZX7-250B电焊机图纸有没有

网友(2013-05-15):
zx7-200中板几个mos管都拆了 还是会保护怎么说呢 上板正常

网友:
ZX7-160和ZX7-200焊机上中下板子都一样吗?

网友:
我的ZX7-160由于天气潮湿。开机听见里边啪的一声。坏了。再开机风机转,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打开机子后发现上板有一小段电路板的铜箔爆了。找一铜线代替铜箔焊好后。开机故障照旧,不知道如何是好。请师傅们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