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25N120能代换GT40T101吗?急求!!!

楼主(2012-11-02):
25N120能代换GT40T101吗?急求!!!

网友A:
不能啊,兄弟,25N120是25A 。GT40T101是40A,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两个25N120并联代替,哈哈

网友:
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啊,兄弟,25N120是25A 。GT40T101是40A,没有的话也可以用两个25N120并联代替,哈哈

好像一个是带阻尼的,一个是不带阻尼的,怎么并联代替呢,谢谢老兄

网友A:
如果在IGBT附近没有看到快恢复二极管,就证明此管是带阻尼的,也可以用表测量出来,再给你一张图
在散热片上再钻一个孔,把IGTB上好并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IGBT附近没有看到快恢复二极管,就证明此管是带阻尼的,也可以用表测量出来,再给你一张图
在散热片 ...

带有快恢复二极管,和IGBT用的同一个散热片。如果要改的话  是不是要把它给去掉啊

网友:
我查了资料,确实不带阻尼管,把阻尼管拆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