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一只可调救活一个超级芯片!

楼主(2012-11-15):
前几天接修一台王牌29的纯平电视!故障为开机自动换台,从下往上加,以为是按键的问题,和客户说小问题,十分钟搞定,打开后盖卸下按键板,测量按键确实不行了,几乎都接触不好,拿出新的换上,开机试机,故障依旧,难道是按键排线或插座漏电,处理排线和插座后试机还是涛声依旧,这下发毛了,测量键控输入脚电压为0.3v,大块是om8873,查资料应该是3.6v!测量外围原件无问题,大块供电正常稳定,量键控脚对地电阻只有90多欧,不正常,经过对外围原件检查后判断为8873挂了!对用户说块坏了,要进配件得3.4天,用户同意了!回来后想起家电维修有一篇就是类似故障,翻开家电维修,果然有,也是王牌的,书上说可以人为的拉高键控脚电压到3v,机器就正常了,但是键控就不管用了!经与用户沟通后同意此法修理,按照书上说的取一5v电源,经一个300欧可调接到键控脚,开机测键控脚电压同时调整可调,使键控脚电压保持在3v,我用此法始终调,键控脚始终调不到3v,最高到2.7v!后来经过分析,可能是键控脚对地电阻太小,5v电源拉不上去,于是改为8v电源,开机调整到3v。声图正常,遥控器也工作正常,至此收工!看来看家电维修还是可以学习到好的经验的!

网友A:
没这么干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就是在这儿担心能使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干过,也没听说过这样的,就是在这儿担心能使用多久

书上说用了一年回访客户没问题!

网友:
做得好!超级芯片的有些脚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网友:
虽然有用一年没问题的,但是还是不放心。

网友:
好方法,不用换块了。。。。。

网友:
康佳的也救过一命!!!!

网友:
减少了用户的开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