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KV-SF34T93开机保护灯丝起来就保护。

楼主(2012-11-26):
索尼KV-SF34T93开机保护灯丝起来就保护。继电器哒哒响,接灯泡一样,去保护Q503.继电器直搭上。开机就出现一条线。就下面的图,电源135V。9V。5V正常。望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解码坏啦吗。场输出换啦。一条线不满的,应该不是场问题,是解码有问题吗

楼主:
是调高加速极才出现一条线

网友:
你只会换块吗? 你查下电容

网友:
不像是场电路有问题,场电路出问题,一般是水平亮线两边都要到头,两边没到头的话,我估计不在场电路,最多的情况是大块供电有问题,肯定还有其它可能,只是目前为止我只发现大块供电不对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从写数据试试,还有测一下集成电路总线脚。

网友:
检查场外围电路

网友:
查查场供电和场输出信号

网友:
是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