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容档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电容?

楼主(2012-12-02):
电机用的大电容,既没指针万用表也没电容档,手头只有数字万用表(不含电容档),能测量吗

网友:
去借一只数字万用表啊。

网友:
只能大概测量是否漏电

网友:
电容直接接220的电!一秒拔电!然后把电容两条线对碰!小声响,能量不过,大声没问题……没声完全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