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TLM2633花屏故障

楼主(2012-12-03):
故障现象:故障现象图见下图。图像基本正常,但是有垂直点状干扰,菜单可以显示,只是缺失笔画,很显然是CPU与帧存储器间的数据通讯出问题了。

故障维修: 因为视频信号经模数转换成数字信号后,会通过行存储器和场存储器的缓存,完成对采样图像的场频调整、信号加权以及数字信号处理,以实现视频信号的转换和图像的数字化处理。 这个经过模数转换的数字信号在CPU的控制下送入存储器缓存。通过数据的内插方法进行数据扩展,即相邻行之间的数据按照一定的算法加权,得到内插 行的数据,或者相邻场帧数据经过加权实现内插帧的数据。CPU再以适当的速率读取处理后的数据,就可以实现倍行频/倍场频的扫描。
  从上面的信号处理流程上看,如果CPU与缓存之间的数据写入或读出过程中出现部分数据丢失,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对此,首先检查DDR与主芯片之 间的连通性。将DDR拆下,检查每个引脚与主芯片之间的连通性,发现U213(4)脚对地阻值异常,检查发现RP210排阻一脚脱焊(相关电路见下图),重新补焊后故障排除。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顶一个

网友(2013-06-16):
好经验。谢谢张师傅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8-01-24):
多谢楼主分享的资料,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