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了一个电脑电源想废物利用

楼主(2012-12-06):
高手来帮帮小弟,给点建议!
小弟闲置了一个电脑电源,想废物利用一下,想该成可调电流和电压的电源,一直愁于不知道怎么改,高手帮帮小弟 万分感谢!
网上卖的都太贵了 突发奇想想改一个 最好能改成是0--30多V,如果能调高,更好,请高手帮帮忙,把他发挥到极限,说下怎么改?  小弟先谢谢了!

或者高手出点建议,把他改成别的东西对维修更有价值的东西,给小弟的建议!

网友:
1、找到TL494 1脚和2脚电路,去除所有的原有电路,按照我上面的图进行改制,V0ut=(1+R1/R2)*VEF =(1+24/12)*(0~5) 自己计算阻值,R1=1脚的输出电压采样电阻,R2=对地分压电阻。

2、找到5V、12V连接1脚的采样电阻,去除5V采样电阻。

3、找到LM339,5脚 去除所有的 3.3 5 12 -5 -12过压、欠压电路 不懂电路的比较麻烦,(这里说一个方法,找到所有电压的输出端,反向拆除原件)保留原有电路的过流保护。如果您还需要过压保护教给你一个方法,找一个32V的稳压二极管接到输出电压采样端,另一边直接接到LM339的5脚,这样设置后,当电源异常输出大于15V的电压后,稳压二极管直接导通,让5脚为高电平,tl494电源停止工作。

4、这个比较重要,当你改了VEF参数,TL494 2脚 3脚的阻尼系数会变化,产生自激震荡,(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小电压 大电流下,变压器发响而后烧管或保护---“死亡啸叫”)所以这里也需要改制,具体参数根据实验得出,一般为47k 和0.01无极电容。电位器对地和中点也要并接一个104电容,否则也会造成自激。

5、原有风扇电压已经变动,我又加了一个辅助电源,用手机充电器改造的.在12V输出位置串联一个45℃的温控开关,改造到输出级散热片上,当输出级散热片达到45℃时,自动启动风扇。

笑:看:人生 + 1 热心助人太好了

网友:
热心助人,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楼上的,你太有才了,佩服!佩服!

网友:
我原来改过1.5V--20V能调的电源 ,具体是接一电位器就行了,时间长忘记啦,沙发说的很详细。

网友:
沙发真是厉害人物

网友:
路过,学习了,太有才了

网友:
利害!很祥细,很耐心说明!谢谢分享!

网友:
注意输出电容记得换。。。

网友:
电脑电源,我们能用的有3.3伏,5伏,和12伏,电脑电源上有一个启动的线有的是紫色的有的是绿色的,它的电压在3.3伏,当它对地链接后电源会启动,3.3伏可以手机用,5伏和12伏有的就广了,还有12伏可以用作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通过我的实验,电脑电源的滤波不是太好,用作显示器的电源可能在屏幕上有水纹,但是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3-01-05):
还是高手多啊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
8v至18v还可以,30v太高了。

网友:
沙发太有才了

网友:
感謝樓主及 bd1fw 的善心分享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