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32L01HM液晶不开机

楼主(2012-12-24):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32L01HM液晶彩电,故障是不开机。用户说刚开始开机要一分钟屏幕才亮,后来要两分钟才亮,再后来干脆就不亮了。初步通电试机,指示灯不亮,判断电源故障。打开后盖接通电源,测量5V电压只有2V多,拆下电源散热片上面的盖板后发现5V电源的滤波电容(680uf/10v)鼓包,用1000uf/16v的电容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2013-01-27):
多谢分享!等下去折下后盖看下。

网友:
电容就会引起电源起动难过一会才启动.望同行谨记少走弯路!

网友:
太厉害了佩服 佩服

网友(2013-06-26):
5v正常,按开机建0F-0N电压不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就是没碰到这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