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助 康佳T2983L电视换高压包后出现震铃黑条故障。

楼主(2012-12-26):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康佳T2983L,原故障为高压包BSC28-0616高低压脚导通。用BSC28-0616A或B代换,均为如图故障,屏幕左边对比度强时有长条黑影,时而两三条,时而一两条,有时候一条还断为上下两条。另外,字符不稳定,跑到屏幕上半部了。分析应该是消隐之内的问题,无奈这方面的故障维修经验不足,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你换的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那个黑树条好像是行逆程电容不足吧,我修过给这个一样的毛病

网友:
高压包问题  换一个试下

网友:
换原装的高压包。

网友:
明显换的高压包有问题,找个原装的试试

楼主:
感谢回帖,我也怀疑过高压包,去过两个不同的地方,买了两个类似的高压包,脚位一样。故障一模一样。最近是比较倒霉,但没有必要倒霉到买到两个同问题的高压包吧。

网友:
行AFC有问题   遇见过

网友:
换包左边有两条黑条、都是高压包不匹配或质量不行、凑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