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九阳电磁炉JYCP-21TD4图纸

楼主(2012-12-27):
电磁炉总是在显示EO,想找图来一步一步的排查。师父们帮帮我,先在这谢谢啦。

网友:
E0内部故障这个代码  你仔细查查这个办 小板不大很好秀

楼主:
没图纸难排查,困难重重啊,就象在乱搞。

网友(2015-07-06):
我也想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图纸难排查,困难重重啊,就象在乱搞。

自己画呀,就行了

网友(2018-06-22):
同步电路局部电路图

网友(2019-08-18):
这里有,看看吧

网友(2019-10-08):
终于有号了哈哈谢谢8楼的分享

网友(2020-03-20):
这种故障一般是板子时间长了,出现油腻,造成元件短路必须先清洗,分开排查。首先断开主电源,然后再控制面板接5伏外电源,看是否功能正常,如果正常再检查三大电容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见保险位置串灯泡,检查,5伏,18伏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付电源,然后再查同步电路的几个大电阻,igbt18伏稳压管,8050,8550驱动,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