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创维32D98HP/6D66数据

楼主(2012-12-29):
         创维32D98HP/6D66怎样进工厂模式?求数据?底下显示CPU 6D66 F...工厂模式,就不知道怎样进入调试数据,图像枕形失真!

网友:
进入: 1、按遥控器上多位键“-/--”使屏幕显示“---”字样;        2、同时按住机器面析上的“菜单键”、“待机键”不松手,再连续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7”使屏幕显示“777”字样; 此时屏幕下方会出现软件设置日期“------”;        3、按遥控器上的“菜单健”,再按“频道+”键就进入工厂模式,按“频道+/-”选择项目,按“音量+/-”改变参数,           设置结束后,按“静音键”使 项目旁边的“+”号消失(重新同置时项目旁边会出现“+”号),说明已经存储。 退出: 返回主菜单,选中菜单中的 SHIPMENT 项,按“音量+”键即可。

2:创维高清彩电6D66机芯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
一、工厂模式
1、进入工厂模式方法:按遥控器上的“-/--键”切换到三键输入状态(---),按住键控板上的菜单键不放,输入978,将会启动本机的Service功能,并将一直处于Service状态;在Service状态下,按一次“音量”键,接着按“频道减”键,即可进入调试菜单。在工厂下输入852进入技术调试菜单。
2、调整方法:按频道加/减键选择需调整项目,按音量加/减键改变所选项目的值或状态;按菜单键可以返回调整项目菜单;
3、退出工厂模式方法:选择adjust菜单中的Shipment项目(出厂设定);
老化状态:蓝屏和自动关机均打到:关 (存储器已处于Service状态,并已把蓝屏和自动关机均打到:关 ,建议在所有调试工作完成后,再退出Service状态;退出Service状态,电视机会自动把蓝屏和自动关机打到:开,并返回到0频道)。
4、Service菜单介绍:
A、White菜单:CR(红枪截止)、CG(绿枪截止)、CB(蓝枪截止)、WR(红枪激励)、WG(绿枪激励)、WB(蓝枪激励)、S-BR(副亮度调整)。
B、Horizont菜单:HPOSI(行中心)、HSIZE(行幅)、HKEYS(梯形)、HPINC(枕形)、HPARA.(平行四边形)、HSIDE(弓形)、HTCON(上角)HBCON(下角)。
C、Vertical菜单:VPOSI(场中心)、VSIZE(场幅)、VSCOR(S-校正)、VCCOR(线性)。
D、ADJUST菜单:IICBUS(总线检测状态)、SHIPENT(退出工厂模式)、V-Line(场一线)。
E、在Service状态下,按“童锁”键进入总线关断模式“BUSOFF”,再按“游戏”键可退出总线关断模式

网友(2013-02-02):
我的也一样,屏幕下面出现cpu6d66。。。。。怎么回事

网友(2014-08-23):
创维 32D98HP

网友(2015-04-07):
4楼的数据好好用耶!!

网友(2015-06-11):
谢谢4楼的数据。

网友(2015-07-23):
感谢4楼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