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墨盒的调换问题

楼主(2013-01-06):
大家好! 我的是惠普打印机D1668的.想换墨盒或者用墨水,不知道哪种好用,请告知,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还是不知道??????????

网友(2013-03-11):
当然是换墨 盒贵些,加墨水很便宜,但就是很多机子加后它不认可,我用的HP4288  我加了很多回均不成功,原因是机子不认可,加了水也说无水,光墨水我都用了三瓶,我都一度打算放弃算了,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提示加水的办法,试了试最后终于搞定了,就是要把 墨盒上的部份几个电极给封几个,先叫机子识别下,然后又取掉封贴纸,这样就算蒙过去了,呵呵,

网友:
把你的墨盒型号说一下吧!是816和817吗?加墨水以后要清零机器才可以认可的,我就这样已经用了N多年了。

网友:
惠普816和817墨盒清零方法

网友:
我搞了一台惠普2128型号的,机子打印 扫描 复印 都可以,就是墨盒没有水了,加后可以用,可是打的字模糊,是不是墨盒坏了?要换墨盒吗?HP816 HP817的。

网友(2014-06-07):
很不错,很详细就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2015-02-26):
加墨很吃力我弄了一个月还是不行

网友:
墨盒的墨水用完后,千万不要再空墨盒打印,会因喷头内部温度过高而烧坏喷头,出现色淡、断线等类似堵头现象。请加完墨水后使用!
我的HP、佳能等打印机,墨盒是在淘宝上买的一手空墨盒回来自己加墨,便宜实惠。另外,一定要买好的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