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求助日立P50A101C等离子 VS电压高达135V

楼主(2013-01-06):
求助日立P50A101C等离子 VS电压高达135V,C552 C553电解电容3300UF 100V爆裂,求助楼上师傅指点哪里出了毛病,本人摸索了2天还找不出电压高的原因,谢谢!

网友:
那两个电容我见过好多机器都是鼓肚子的,有人说新机器电容就是那样,可还是每次都换掉,你先换掉电容再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首先你看看屏幕上面标示的vs应该是多少 感觉135v 低了

楼主:
屏上写的是:VS87.5V-高出了47.5V呀

楼主:
换了全新的3300UF100V电容电压也是一样

网友(2014-04-14):
我手上这台屏上标的VS电压86.8V。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给你个土法:短路光耦34脚看VS电压,两种情况,一是降低或变无输出,则热板(含光耦)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在后面;否则去查光耦及取样电路……

网友:
发错了,重发                                                                                       短路光耦34脚看VS电压,两种情况,一是降低或变无输出,则热板工作基本正常,查查光耦及取样电路;否则前面电压形成电路……
差点误了人家,不好意思了

网友:
重点查取样电路……

网友(2017-11-02):
请问师傅,最后修好了吗?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同样的故障,也是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