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热保护问题收集

楼主(2013-01-11):
热保护

一、氟不合适
1、缺氟 :压机是凭低温回气来降温的,缺氟了,回气温度较高,压不住压机不断上升的温度,压机要是不热保才怪呢。一般现象:蒸发器结露不全,外风机吹出来的风不怎么热。细管阀渗冷,粗管阀常温,出水管出水不多。电流略低。
2、氟多:大家都知道蒸发压力高了,蒸发温度也高,也就是说;没有人家那么森冷。由于整体压力高了,高压自然也高,压机的负担更重了,天气很热,散热不易,电流又大,你说他不热保能行吗。一般现象:风机吹出来的风比人家的烫,室内机结露倒是挺均匀的可似乎没有人家那样渗冷,细管阀不冷,粗管阀渗冷,一早一晚使用没问题,一到中午爱热保护,电压没问题,过滤网,外热交都很干净。有些人就是加氟按额定电流和他所谓的电流,结果氟加多了。
3、毛细管微堵:毛细管组微堵类同于毛细管加长了,节流过甚;高压会更高,低压更低!外风机吹出来的风很烫,尽这一点就证明了高压太高了。蒸发器结露不全就是蒸发压力过低的具体表现
一般现象:制冷不好,蒸发器结露不全,外热交吹出来的风很烫,原来机器还能勉强工作,加了点氟,压机还彻底死求子了。
把氟放到和人家一样热的时候,蒸发器的结露就更惨,粗管阀几乎没有一点冷... 还有是以前的维修工把压机换的稍大了一点,可毛细管却没有跟着处理,造成“节流过甚”。还有就是副毛细管有轻微的内壁管径缩小的案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微堵”,这种事情有;但概率较小!
常可见过滤器的后半段发凉...正常的过滤器是没有温差的
二、散热不好:
1、热交太脏了(有不少是表面挺干净的,但夹层中间却很脏)有不少的人都说内热交洗过了,可等你再次检查,翅片的中间连光线都透不过气,这怎么能说洗干净了,这热量能带走吗?热量带不走,压力会低吗?,难道你忘了我告诉你的电流是跟着高压走的!这个时候你能理解压力电流和冷凝器温度的关系了吗???
2、风机的风叶太脏或者轴流风扇断裂 贯流风扇“风筒”的叶片脏的就抓不起多少风,可几乎就没有几个人会注意过。海尔就有一批小空调的外扇叶质量不好,经常坏,不制冷,而且运行时噪音非常大,有的是机器一跳一跳的。
3、风机不转或者转速太慢或偷停(外风机偷停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转有可能是电机本身,也有可能是电容,比较好检查。风机的转速问题,有些看似差不多,但实际差多了,风速太慢,热量带不走,压力自然是稳不下来。以前碰到过的一个案例就是内风机已经快不行了,偏不偏风机电容也不小了....维修工把双向可控硅短接这一下好了,可没有多长时间风机就发出“糊味”烧坏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内风机是不是不好好启动,即使启动了风速也是个问题,中间会不会偷停....
案例:公司楼上的一个老头说他家的空调不制冷,把它的高血压都给闹出来了,一定叫帮忙看看...美的挂机,开机两个阀门都有冷感,可外风机的声音咋就怪怪的,心想是不是风机电容坏了,打开外机顶盖,学徒工却看到风机侧有小鸟筑巢......清理完柴草,再开机,好了!显然是外风机转不动,引起的热保护。
4、风机的热风排不出去或新风吸不进来!
案例:工人昨天去修一台热保护,室外机装载一个高层公寓的空调龛里,有百叶窗,窗页45度角向下,龛的面积很小,室外机装进去就没有多少空间了,而且这个空调的扇叶吹出去的风是八字形的(现在空调多是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声音比较小,抽风效率高)风有相当一部分的风遇阻(百叶窗的页面向下;风的风阻较大)而风八字形的外沿基本上封住了进风,而出风的内沿又被风扇的吸力回吸回去(这样风扇吸入的就不是自然风,而是加热后的风了).....和用户解释协商后,去掉百叶窗,再把室内机流出来的冷凝水引向外热交,试机一个多小时,再没有热保护,但效果还是不太好..
5、有些柜机的热交换器某一支堵了(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热交换器上下的温度是个渐变的过程,不是急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家都是冷的或者热的,唯你常温,那就不正常了。

三、压机系统:
1、电压过低(不是指空载电压,而是指压机工作后的电压,最低不能低于190V)
案例:去年安康地区有不少的机器都热保护了,格兰仕主任带着我们的一个维修工去看,机器没有工作,冰箱彩电工作,电压二百一十多伏,好像差不多.......工人把用户家的电饭锅一打开,电压一下就降了下去,这一下用户再也不说空调有问题了!工人说空调是电老虎,不管是什么大功率的东西都会把电压拉下去的!电压一旦低于190V一下,压机就无法启动,而且还非常伤压机.......建议用户用交流稳压器!
2、接触不良
案例:一台格兰仕五匹柜,老是热保护,那那都查完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李航斌无 意中摸了一下“交接”发现很烫,拆开交接才发现一组触点已经打毛了,显然工作时有拉弧闪电的现象。更换后再次试机好好的了。没有搞好前,似乎人人都怕他,认为是绝症。等修好后,又觉得他似乎是那么的简单好笑,好像每一个去过的人都应该去死才对,岂不知道,自己在五十步笑百步.......其实单相三匹机更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
3、压机匝间轻微短路
4、电容不良:电容不好造成压机热保护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最好找一个正规厂家的电容试一下,市场上买回来的电容不可靠,这种事情简直太多了。

四、四通阀串气:压机是凭着低温回气来降温的,如果四通阀串气了,那么压机吸入的就不是冷气而是热气了,压机不光得不到冷却,还会“火上浇油”热上加热,不热保才怪了!
压机串气了,制冷不好,高压打不上去是不会热保的!

五、缺油:压机缺油了确实是会热保的,但到底是缺多少油,它原来用的是什么油,现在要给他加多少油,都是问题,说白了油加多了也不行,还有各种油的成分不一样,加错了,还会起反应...

热保护
这是秦皇岛的网友304245386 整理后的东西,大家再给看看有什么问题,大家协力完善它。

楼主:
大家看看哪里不对提出来,别人也把完善后的东西贴出来,让大家分享
好不好人家304245386敢贴,你敢吗?

楼主:
我这里先开个头;
缺氟一般是电流小,压力低,蒸发器结露不全,室外机的细管阀冷过粗管阀...
这里举例的是最常见的毛细管组在室外机。

网友:
怎么没人往下接呢,

网友:
其实热保护维修不是那么难修,还是考验维修工的基本功夫,个人理解顺序如下:1电源是不是良好,2内外风机循环系统是不是良好,3管道有无憋的现象。4冷媒是不是合适。5压机问题。不管怎么说,只有回气凉才是硬道理,压力电流都是浮云!因为回气凉了压机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2012年7月份曾经处理一个热保护,回气压力6.5机子才正常。。。

网友: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无可挑剔,写此文绝对高手。

网友:
谢谢周老师    我又充实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