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车辆时,收音机有时会丢失记忆,时间和储存的电台都没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1-14):
启动车辆时,收音机有时会丢失记忆,时间和储存的电台都没了,是怎么回事啊?在记忆线上加电容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保险丝接触不良

网友A:
收音机记忆线接长电,不经过钥匙门,不行就是收音机记忆电路出问题啦。

网友:
电瓶存电不足,冬天启动困难,启动时间过长,有可能导致重置。

网友:
启动车辆时电源电压下降导致收音机时间和电台储存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记忆线接长电,不经过钥匙门,不行就是收音机记忆电路出问题啦。

收音机记忆电路出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
那就换收音机吧。

网友:
是你的音响抗干扰电路有问题.
拆机检修.

网友:
电瓶电不足了,车启动瞬间电流大电压降低影响到了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