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DVD导航仪一体机白屏?

楼主(2013-01-19):
汽车DVD导航仪一体机白屏,因为以前还没有修过这种,今天首次接到,客户说是白屏,根据修液晶的经验应该像是排线或者信号板部分有问题,还没通电,现发下帖子了解下原理,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提示下,谢谢。。对了,我维修报价棕红黑 不知道有没有报低?因为第一次维修这个东西。。

网友:
就液晶显示器来说白屏的话大多屏电路没供电没信号,这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查屏线如不能排除故障,再查信号板.

网友(2014-01-04):
棕红黑太少了吧,最低橙橙黑

网友:
我也在找 这类 问题。

网友(2014-05-0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楼主修好没,能否分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
我车上导航一体机先是图像不稳,后来时有时无,再后来就变成了白屏,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显示板的升压IC坏了。(前提是触摸有声音)。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信号输出有问题

网友:
倒车影像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