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 BSC68J(B)坏了!

楼主(2013-01-21):
能用BSC68Z  7(B)或BSC62A代换吗?

网友:
不能,68Z-7【B】场正负电压是14V,而68Z或者62A场电压是+16V和+45V.

网友:
可用62J代换。

楼主:
62J +B一样吗?场电压呢?29寸的

楼主:
可以用68J代换吗?改大还是改小逆程电容

楼主:
谢谢资料 不过没有5 6开头的包

网友A(2014-06-16):
长虹彩电行输出变压器的代换速查
型号/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适用机型、机芯或行工作频率)
BSC59A(单)        C        +B145V        VID        GND        12V        -229V        20V        ABL        HEATER        46V        15.625KHZ
BSC59B(单)        C        +B145V        VID        GND        45V        -260V        16V        ABL        HEATER        12V        15.625KHZ,代BSC68Z、62A
BSC59T2B(单)        VID        C        131VPP        +130V        NC        NC        ABL        GND        26V        VHT        15.625KHZ,代BSC60S
BSC60A(单)        C        VID        +115V        28V        12V        ABL        灯丝        Nc        Nc        Nc        15.625khz
BSC60AB(单)        C        +B115        VID        GND        12V        NC        12V        ABL        HEATER        137VPP        15.625khz
BSC60C(单)        C        NC        NC        +B115        GND        14V        NC        ABL        HEATER        127VPP        15.625khz,代BSC60C1
BSC60CB(单)        +B115        C        VID        GND        -12        -119V        12V        ABL        HEATER        132VPP        15.625khz
BSC60DB(单)        C        120V        VID        GND        12V        NC        47V        ABL        HEATER        142VPP        15.625khz,代BSC60D
BSC60F(单)        C        +B115V        VID        GND        -27V        NC        15V        ABL        HEATER        120VPP        H2165K(B)、H21K58(B)、H21K60(B)、PF21B50、PF21B8、代BSC60F1
BSC60F1(单)        C        +B115V        VID        GND        -27V        NC        14V        ABL        HEATER        147VPP        PF21B50(NC-9)可以60G
BSC60G2(单)        VID        C        118VPP        +B135V        NC        NC        ABL        GND        HEATER        26V        15.625khz,代BSC60G2B
BSC60G2B(单)        VID        C        118VPP        +B135V        NC        118V        ABL        GND        HEATER        26V        15.625khz
BSC60H(单)        C        +B115V        VID        GND        12V        -118         42V        ABL        HEATER        142VPP
BSC60H(B)(单)        VID
        C
        118VPP
        +B120
        NC
        NC
        ABL        GND        26V        HEATER        BSC60H3B
BSC60H3(B)(单)        VID        C        130VPP        +B120        NC        NC        ABL        GND        25V        HEATER        BSC60HB
BSC60H1(B)(单)        VID        C        130VPP        +B120        NC        NC        ABL        GND        25V                BSC60HB
BSC60H2(单)        C        +B115V        VID        GND        12V        -109V        43V        ABL        HEATER        142VPP
BSC60H3(单)        C        +B115V        VID        GND        9V        16V        45V        ABL        HEATER        133VPP
BSC60H4(单)        C        +B115V        VID        GND        12V        16V        44V        ABL        HEATER        140VPP
BSC60I(单)        C        +B115V        VID        GND        NC        NC        16V        ABL        HEATER        138VPP
BSC60I(B)(单)        VID2        C        NC        +B120V        NC        NC        ABL        GND        27.5V        HEATER        BSC60I1(B)与BSC60I(B)可互换
BSC60I1(B)(单)        VID        C        NC        +B120        8V        NC        ABL        GND        27V        HEATER        BSC60I1(B)与BSC60I(B)可互换
BSC60J(单)        VID        C        132VPP        +B130V        NC        NC        ABL        GND        NC        HEATER        可与BSC60J1、60H互换
BSC60J2B        VID        C        118VPP        +B115V        NC        NC        ABL        GND        22V        HEATER
BSC60K        C        +B115V        VID        GND        -116V        12V        45V        ABL        HEATER        142VPP        66J
BSC60K1B        C        +B115V        VID        GND        11V        -121V        44V        ABL        HEATER        121VPP
BSC60KB        C        +B115V        VID        GND        11V        -121V        44V        ABL        HEATER        142VPP        可与BSC60K1B互换
BSC60L        C        VID        +B115V        GND        30V        11V        ABL        HEATER        NC        NC
BSC60N        C        +B130V        VID        GND        NC        NC        16V        ABL        HEATER        140VPP
BSC60P        C
        +B115V
        VID
        GND
        NC        NC        15V        ABL        HEATER        134VPP
BSC60P2        C        +B115V        VID        GND        NC        15V        25V        ABL        HEATER        140VPP
BSC60P3        C        +B115V        VID        GND        NC        NC        14V        ABL        HEATER        143VPP
BSC60S        VID        C        136VPP        +B130V        NC        NC        ABL        GND        NC        HEATER        可与BSC60T2互换
BSC60T        VID        C        135VPP        +B130V        NC        NC        ABL        GND        NC        HEATER        可与BSC60T2、BSC60T/U2互换
BSC60U        VID        C        79VPP        +B119V        NC        25V        ABL        GND        NC        HEATER
BSC60V1        VID        C        138VPP        +B130V        NC        27V        ABL        GND        NC        HEATER
BSC60W        C        +B115V        VID        GND        10V        14.5V        38.7V        GND        HEATER        123VPP        SF1487DV
BSC62A        C        +B135V        VID        GND        45V        -225V        16V        ABL        HEATER        12V        59A
BSC62B        C        +B115V        VID        GND        48V        NC        19V        ABL        HEATER        NC
BSC62B2        C        +B120V        14V        GND        GND        -12V        11V        ABL        HEATER        VID
BSC62CB        +B116V        C        VID        GND        -12。7V        14V        12V        ABL        HEATER        121VPP        可与BSC60CB互换
BSC62D        C        +B135V        VID        GND        28V        NC        13V        ABL        HEATER        179VPP        可与BSC62D1、BSC68I换
BSC62D1        C        +B135V        VID        GND        31V        NC        12V        ABL        HEATER        180VPP        可用BSC62D、D2替换
BSC62E        C        +B135V        VID        GND        45V        -240V        16V        ABL        HEATER        NC        62E与68E改引脚可替换
BSC62F        C        +B115V        VID        GND        -24V        24V        17V        ABL        HEATER        132VPP        可与BSC62M代;与68J替换时需要把逆程由7N2加大到9n1
BSC62J        C        +B145V        VID        GND        NC        30V        NC        ABL        HEATER        115VPP        可与BSC62JB、68J、59J代
BSC62J1B        VID        C        118VPP        +B145V        NC        NC        ABL        GND        26V        HEATER
BSC62JB        C        +B145V        VID        GND        NC        26V        NC        ABL        HEATER        121VPP        可与BSC62J代
BSC62M        C        +B115V        VID        GND        -24V        27V        16V        ABL        HEATER        132VPP        可与BSC62F代
BSC62S        C        +B115V        VID        GND        -25V        25V        NC        ABL        HEATER        110VPP
BSC62T        C        +B130V        VID        GND        NC        NC        15V        ABL        HEATER        142VPP
BSC62V1        VID        C        186VPP        +120V        NC        NC        ABL        GND        NC        HEATER
BSC62W1        C        NC        +135V        -200        12V        30V        GND        HEATER        VID        ABL
BSC64P        C        +115V        VID        GND
        -187V        50V        14.5V        ABL        HEATER        155VPP
BSC65A        C        +115V        VID        GND        NC        NC        15V        ABL        HEATER        150VPP
BSC66A        VID        C        +130V        143VPP        -60V        NC        ABL        GND        NC        HEATER
BSC66B        VID        C        136VPP        +130V        -60V        NC        ABL        GND        NC        HEATER
BSC66C        C        +115V        VID        GND        NC        NC        15V        GND        HEATER        146VPP
BSC66G        VID        C        130VPP        +130V        NC        NC        ABL        GND        NC        HEATER        可与BSC60S替换
BSC66J        GND        C        +130V        NC        VID        136VPP        HEATER        ABL        NC        NC
BSC66N        HEATER        NC        GND        ABL        NC        NC        +130V        行AFC        C        190V
BSC66Q        C        +115V        VID        GND        -25V        27V        16V        ABL        HEATER        159VPP
BSC67A        VID2        C        165VPP        +115V        NC        NC        ABL        GND        16.4V         HEATER        可用BSC67P替换
BSC68A        C        +115V        VID        GND        -20V        NC        NC        ABL        HEATER        127VPP        可用BSC68B替换
BSC68A1        C        NC        +159V        -273V        27V        13V        GND        HEATER        VID        ABL        11脚61v、12脚地
BSC68B        C        +115V        VID        GND        -28V        +24V        NC        ABL        HEATER        100VPP
BSC68C        C        +115V        VID        GND        -28V        30V        15V        ABL        HEATER        150VPP
BSC68E        C        +145V        VID        GND        45V        -240V        18V        ABL        HEATER        NC        与62E改引脚可行
BSC68F        C        +115V        VID        GND        -25V        28V        16V        ABL        HEATER        145VPP        69A、62F
BSC68F1        C        +115V        VID        GND        -25V        27V        15V        ABL        HEATER        144VPP        68F、68 C与68F1可互换
BSC68F2        c        +145v        Vid        GND        NC        27V        14.5V        ABL        HEATER        170VPP        68D
BSC68F3        C        +145V        VID        GND        NC        25V        14.5V        ABL        HEATER        AFC        可以与68T替换
BSC68G        C        +135V        VID        GND        45V        280VPP        16V        ABL        HEATER        -16V
BSC68H        C        +135V        VID        GND        18V        -246V        45V        ABL        HEATER        NC        可与70E1、E2、69E替换
BSC68I        C        +135V        VID        GND        32V        NC        13.6V        GND        HEATER        193VPP        可与BSC68I(B)替换
BSC68I(B)        C        +135V        VID        GND        33V        NC        13.6V        GND        HEATER        198VPP        可与BSC68I替换
BSC68J        C        +135V        VID        GND        NC        28V        NC        ABL        HEATER        110VPP        可与BSC68I(B)替换
BSC68J(B)        C        +135V        VID        GND        NC        26V        NC        ABL        HEATER        103VPP        可与BSC68J替换
BSC68M        C        +145V        VID        GND        NC        12V        24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8M2、68M1替换
BSC68M2        C        +145V        VID        GND        NC        27V        13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8M、68w替换
BSC68N        C        +115V        VID        GND        -28V        30V        15V        ABL        HEATER        NC
BSC68P        C        +130V        VID        GND        NC        NC        15V        ABL        HEATER        NC
BSC68Q        C        +145V        VID        GND        NC        15V        -14V        ABL        HEATER        NC
BSC68S        C        +115V        VID        GND        -26V        26V        NC        ABL        HEATER        120VPP
BSC68V1        VID        C        154VPP        +120V        NC        27V        ABL        GND        NC        HEATER
BSC68Z6B        C        +135V        VID        GND        -14V        BC        13V        ABL        HEATER        12V        可与BSC68Z8B替换
BSC68Z8B        C        +135V        VID        GND        -14V        NC        14V        ABL        HEATER        12V        可与BSC68Z6B替换
BSC68ZB        C        +135V        VID        GND        40V        -246V        11V        ABL        HEATER        16V        可与BSC68Z替换个别脚要交换接法
BSC69A1        C        +135V        VID        GND        -26V        28V        13.5V        ABL        HEATER        165VPP        可与BSC69A替换
BSC69C        C        +145V        VID        GND        NC        NC        16V        ABL        HEATER        NC        69P
BSC69F        C        +115V        VID        GND        -25V        28V        15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9A替换
BSC69H        C        +130V        VID        GND        NC        27V        15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9H1替换
BSC69N        C        +115V        VID        GND        -26V        28V        14V        ABL        HEATER        AFC
BSC69P        C        +130V        VID        GND        NC        NC        14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9C替换
BSC68Z7B        C        +135V        VID        GND        -13V        NC        13V        ABL        HEATER        11V
BSC70A(单)        c        +115v        VID        Gnd        -29v        27v        13v        ABL        HEATER        160VPP
BSC70B(单)        C        +145V        VID        GND        -280V        16V        45V        ABL        HEATER        NC        BSC70E3与70C换牙改脚
BSC70C(单)        C        +145V        VID        GND        -248V        51V        20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70E4、70B替换
BSC70D(单)        C        +115V        VID        GND        -27V        45V        18V        ABL        HEATER        141VPP
BSC70D1(单)        C        +125V        VID        GND        -32V        45V        18V        ABL        HEATER        AFC        70E替换
BSC70E        C        =125V        VID        GND        -33V        46V        22V        ABL        HEATER        128VPP
BSC70E1(单)        C        +145V        VID        GND        45V        -248V        16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68H、69E替换
BSC70E2(单)        C        +135V        VID        GND        18V        -246V        50V        ABL        HEATER        NC
BSC70E3(单)        C        +145        VID        GND        45V        -265V        16V        ABL        HEATER        NC        与BSC70B替换要改脚
BSC70E4(单)        B        +145V        VID        GND        -265V        52V        16V        ABL        HEATER        NC        用BSC70c、70E6换
BSC70E6(单)        B        +145V        VID        GND        -265V        52V        16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70E4替换
BSC70G(单)        C        +115V        VID        GND        -30V        28V        13V        ABL        HEATER        150VPP
BSC70G1(单)        C        +115V        VID        GND        47V        -268V        20V        ABL        HEATER        88VPP
BSC70G2(单)        C        +115V        VID        GND        -28V        26V        12V        ABL        HEATER        140VPP
BSC70H(单)        C        +140V        NC        GND        35V        NC        NC        ABL        VID        HEATER        高清机专用
BSC70H2(单)        C        +145V        VID        GND        55V        -280V        20V        ABL        HEATER        NC
BSC70I(单)        C        +135V        VID        GND        -242VPP        58V        17V        ABL        HEATER        6V
BSC70J(单)        C        +135V        VID        GND        35V        -284V        21V        ABL        HEATER        12V
BSC70K(单)        C        +135V        VID        GND        20V        -221V        20V        ABL        HEATER        12V
BSC70K1(单)        C        +135V        VID        GND        20V        -249V        12V        ABL        HEATER        45V
BSC70K1E(单)        C        +135V        VID        GND        45V        -249V        20V        ABL        HEATER        12V
BSC70M6(单)        C        +145V        VID        GND        35V        12V        -12V        ABL        HEATER        13.4V
BSC70M7(单)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NC
BSC70M8(单)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NC
BSC70N(单)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NC
BSC70P(单)        C        +125V        VID        GND        -32V        46V        23V        ABL        HEATER        135VPP        高清机专用暂无替代
BSC70S(单)        C        +135V        VID        GND        48V        -225V        18V        ABL        HEATER        12.5VPP        SF3498F  70I可以直接代换
BSC70T(单)        C        +115V        VID        GND        -32V        45V        21V        ABL        HEATER        155VPP
BSC70V(单)        C        +145V        VID        GND        45V        -241V        18V        ABL        HEATER        12V
BSC70X(单)        C        +135V        VID        GND        33V        NC        13V        ABL        HEATER        193VPP
BSC70X1(单)        C        VID        +135V        GND        NC        27V        12V        ABL        HEATER        NC        可与BSC70X替换
BSC70X1E(单)        C        +135V        VID        GND        32V        NC        13V        ABL        HEATER        NC
BSC70Z(单)        C        +140V        NC        GND        36V        NC        NC        ABL        VID        HEATER        高清机专用
BSC70Z/UL(单)        C        +140V        NC        GND        70V        NC        GND        ABL        VID        HEATER        69Z
BSC70A(单)        C        +115V        VID        GND        -27V        28V        14V        ABL        HEATER        165VPP
BSC70A1(单)        C        +115V        VID        GND        NC        NC        15V        ABL        HEATER        171VPP        可与BSC71A12替换
BSC72B(单)        C        +148V        VID        NC        NC        GND        HEATER        28V        ABL        120VPP
BSC72T(双)        C        +140V        VID                NC        GND        HEATER        28V        ABL        8V
BSC73C(双)        C        +115V        VID        GND        -30V        28V        13V        ABL        HEATER        160VPP
BSC73D(双)        C        +115V        VID        GND        -32V        45V        18V        ABL        HEATER        141VPP
BSC73F(双)        C        +135V        VID        GND        NC        27V        12V        ABL        HEATER        155VPP
BSC73G        C        +135V        VID        GND        -27V        27V        15V        ABL        HEATER        AFC        可与73F1
BSC73G1(双)        C        +145V        VID        GND        -270V        45V        18V        ABL        HEATER        177VPP
BSC73H(双)        C        +145V        VID        GND        57V        -280V        21V        ABL        HEATER        BC        73K
BSC73H1(双)        C        +145V        VID        GND        53V        NC        18V        ABL        HEATER        BC
BSC73K(双)        C        +145V        VID        GND        -235V        48V        16V        ABL        HEATER        12V
BSC73M(双)        C        +145V        VID        GND        -250V        55V        17V        ABL        HEATER        BC
BSC73N(双)        C        +140V        VID        GND        NC        25V        12V        ABL        HEATER        BC        暂无替换的
BSC73S(双)        C        +145V        VID        GND        NC        30V        NC        ABL        HEATER        133VPP
BSC73W(双)        C        +135V        VID        GND        29V        40V        12V        ABL        HEATER        133VPP
BSC73W1(双)        C        +135V        VID        GND        12V        38V        32V        ABL        HEATER        139VPP
BSC73W1E(双)        C        +135V        VID        GND        33V        39V        13V        ABL        HEATER        12V
BSC73X(双)        C        +145V        VID        GND        48V        -250V        15V        ABL        HEATER        128VPP
BSC73Y(双)        C        +145V        VID        GND        45V        -248V        16V        ABL        HEATER        BC
BSC73Z(双)        C        +145V        VID        GND        18V        -246V        50V        ABL        HEATER        BC
BSC73Z1(单)        C        +135V        VID        GND        23V        -200V        NC        ABL        HEATER        BC
BSC75A(双)        C        +115V        VID        GND        42V        13V        -13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A2替换
BSC75A1(单)        C        +115V        VID        GND        31V        -13V        13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A替换
BSC75A2(双)        C        +115V        VID        GND        42V        -13V        13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A替换
BSC75A3(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14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M8A替换
BSC75A4(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13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M8A替换
BSC75C(单)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A4替换
BSC75C1(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15V        ABL        HEATER        BC
BSC75C2(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15V        ABL        HEATER        BC
BSC75CE(单)        C        +115V        VID        GND        NC        12V        -12V        ABL        HEATER        BC
BSC75E(单)        C        +145V        VID        GND        -220V        17V        48V        ABL        HEATER        70V
BSC75I(双)        C        +155V        VID        GND        40V        -18V        19V        ABL        HEATER        362VPP        75M、75M6
BSC75I2(单)        C        +150V        VID        GND        30V        -19V        40V        ABL        HEATER        19V
BSC75I3(双)        C        +115V        VID        GND        41V        19V        -19V        ABL        HEATER        51V
BSC75I4(单)        C        +150V        VID        GND        39V        19V        -17V        ABL        HEATER        23V
BSC75I6(双)        C        +150V        VID        GND        39V        19V        -19V        ABL        HEATER        23V
BSC75K(双)        C        +145V        VID        GND        NC        14V        -14V        ABL        HEATER        BC
BSC75L(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44V        ABL        HEATER        BC
BSC75M(双)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75M6、75I
BSC75M1(单)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BSC75MI2(双)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BSC75M3(双)        C        +145V        VID        GND        NC        -241V        18V        ABL        HEATER        BC
BSC75M6(双)        C        +140V        VID        GND        NC        15v        -14v        ABL        HEATER        BC        75M、75I
BSC75M8(双)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可与BSC75A3替换
BSC75N1(双)        C        +145V        VID        GND        NC        -14V        -14V        ABL        HEATER        BC
BSC75N2(双)        C        +145V        VID        GND        NC        -15V        -14V        ABL        HEATER        BC
BSC75N2/U2(双)        C        +145V        VID        GND        NC        15V        -14V        ABL        HEATER        BC
BSC75N3(双)        C        +145V        VID        GND        NC        17V        -17V        ABL        HEATER        BC
BSC75N4(双)        C        +145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BSC75N6(双)        C        +150V        VID        GND        NC        16V        -16V        ABL        HEATER        BC
BSC75N7(双)        C        +150V        VID        GND        NC        18V        -16V        ABL        HEATER        BC
BSC75S(双)        C        +135V        VID        GND        45V        -254V        16V        ABL        HEATER        85VPP
BSC76A(单)        C        +115V        VID        GND        -32V        28V        13V        ABL        HEATER        150VPP
BSC76E(单)        C        +115V        VID        GND        -31V        28V        13V        ABL        HEATER        159VPP
BSC76G(单)        C        +115V        VID        GND        -31v        26v        13v        ABL        HEATER        150VPP
BSC76M3/UL        C        +140V        VID        GND        NC        43V        16V        ABL        HEATER        BC
BSC80A1        C        +140V        VID        GND        NC        14V        -14V        ABL        HEATER        BC
BSC80A2(单)        C        +135V        VID        GND        NC        15V        -16V        ABL        HEATER        BC
BSC80A4(单)        C        +145V        VID        GND        NC        15V        -16V        ABL        HEATER        BC
BSC80B1(单)        C        +135V        VID        GND        NC        15V        -16V        ABL        HEATER        BC
BSC80B3(双)        C        +135V        VID        GND        NC        16V        -17V        ABL        HEATER        BC
BSC80B4(双)        C        +145V        VID        GND        NC        18V        -19V        ABL        HEATER        41V
BSD70A        C        +125V        VID        GND        -30V        32V        NC        ABL        HEATER        BC        CHD4395/96/97(PE-5机芯)
BSD70K(单)        C        +125V        VID        GND        194V        15V        -14V        ABL        HEATER        BC

备注:1、表中的Vpp,表示此脚输出的是行逆程脉冲,多为行AFC电路、字符定位电路、彩色解调电路提供脉冲,其他的电压均表示是行变工作时测量各脚的感应电压值,而不是整流后的电压值,部分行变型号处标注了“单”或“双”,表示单聚焦、双聚焦的意思。
2、C:表示该脚一般接行偏转线圈一端,同逆程电容、行输出管集电极相连。
3、+B:表示该脚一般接主电源电压,来自开关电源。
4、VID:表示该脚接视放电源。5、ABL:该脚为束流的主要流通路径,接自动亮度控制。
6、HEATER:该脚一般为低压输出脚,一般为CRT的灯丝供电。7、NC:表示空脚,未用。
  我网上找的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5-02-22):
引用 网友A:
长虹彩电行输出变压器的代换速查
型号/脚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适用机型、机芯或行工作频率)
BSC ...

谢谢!资料齐全代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