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 王牌2977E彩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3-01-23):
奇怪的故障,请教各位师傅

一台TCL2977E彩电,可以正常开机和收看,但是,常出现一种现象,正常观看中(用机顶盒,视频输入)会出现蓝屏,就像视频输入无信号那样,无声,只是显示正常的蓝屏和“TCL王牌”字样,这是一种现象;有时,在出现上面蓝屏现象后,屏显发飘和闪动,向左飘动,且呈锯齿状,然后屏幕关闭。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后,稍微多等待数分钟,有时仅数秒,即烧行管,为击穿,此时电源保护,无输出,有吱吱吱的响声。中间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未烧行管时),曾赶紧测试行电压,比正常图纸标注电压140V稍高,约140多到150V(因为仅有一次测试,不一定准确)。行管及高压周边相关元件均测试为好的,可以长时间收看也说明元件是好的,也补焊了电源和高压部分焊点。

现该电视情况为,可以正常开机收看,正常时,各电压均正常,行管不发热(手摸微温),电源部分也是微温,但是,只要动了电路板,就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且烧行管时也不热,经过分析和多次、多处检查,发现,只要在主芯片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用手随意按压,即可正常开机和收看,且可以一直保持正常,包括多次开机关机等,如果隔天(冷下来)或动过电路板,就可能出现上述蓝屏和烧行管情况,而如果出现蓝屏时,及时关机,再按压主芯片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就可以一切正常。接触不良?什么原因导致蓝屏和烧行管?和主芯片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有关吗?

另外一个现象是,按下电源开关,有时1秒即听到高压启动的“喳”一声响,有时要等好几秒,最长要10几秒才高压启动(按压主芯片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后启动快,只有1秒左右),这个等待过程中就可能开机,也可能烧行管。

对了,该机最初的情况,是行管烧,换行管时发现逆程电容脱焊打火,补焊后开机一切正常,看了2、3天,再次不能开机,开机时指示灯亮一下,缓慢熄灭。检查发现电阻R421开路,且,电容C421无容量,换后开机正常,再下来就是上面的情况了。

下一步准备补焊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希望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蓝屏和烧行管?和LA76832及附近的元件有什么关系?

本人原来多年前短时间干过维修,现在已经很久未接触,对现在的很多新机型和技术不太清楚,这是偶尔帮朋友修机,还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既然压按会好,那就应该先排除虚焊的可能

网友:
应该是元件虚焊或印刷电路断裂,把按压最敏感的区域仔细检查幷补焊。

网友:
补焊一下光耦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师傅的回复解答。

这几天,收看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动板子,或者过夜(有时行有时不行),就会开机后高压不启动,即刻关电源,把76832附近元件适度按压,再开机,既可以了。  所以,就是那里和周边的问题。

准备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以及这一部分满加补焊了。

我提这个问题,就是想,根据现象,能不能从电路原理上,直接判断出更加准确的故障部位,而不是用全面补焊的笨办法?

网友:
有时侯修电视不能被原理牵着鼻子走。维修的方法都种多样。特别是总线电视。

网友:
换C401和行推动管这两个元件。

楼主:
推动及相关检查了,并且也换件了,没有问题。以及行管及周边,均换件过了。

这几天,收看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动板子,或者过夜(有时),就会开机后高压不启动,即刻关电源,把76832附近元件适度按压,再开机,既可以了。  所以,就是那里和周边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把多个5V    9V供电端补焊。再把38脚晶体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多个5V    9V供电端补焊。再把38脚晶体补焊一下。

是的,准备把那周边进行全面检查和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