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等离子电视Y板和X板故障判断方法

楼主(2013-01-23):
这是我从以前上网的学习笔记中抄下来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哟
不同品牌的产品,因为电路结构不同,设计不同,检修故障的方法和步骤也不同。以松下为例:SC板就是Y板,SS板就是X板,SU、SD就是上缓存板和下缓存板,C板就是选址板。SC、SU、SD板三块板位于屏幕的左边(后视图),SS板位于屏幕的右边,C板位于屏幕的下边缘。SC板的输出,加到SU、SD板,SU板与、SD板与屏幕直接相连,驱动屏幕。SU板负责上半屏的扫描,SD板负责下半屏的扫描。SC板产生驱动屏发光的交流电压,这个交流电压的周期是5US。幅度是180VP-P。SC板输出的这个放电交流电压,同时加到SU、SD板,SU、SD板在逻辑板送来的时序脉冲的作用下,把这个交流电压加到屏幕上。松下PDP电视机保护电路设计的非常完善,有故障自诊断功能,利用面板上红灯闪烁次数来提示故障所在的板件及电路单元。灯闪7下,说明故障在SU、SD、SC板内有电压不正常。灯闪6下,说明故障在SC板内的能量回收电路。灯闪8下说明故障在SS板。如果屏幕坏,也会引起SU、SD板的损坏。这时需要把屏幕拆出来,在明亮的光线下即可看到某一个像素点上有打黑的黑点。
SC板上常有以下电源电压:
VSUS:180V。   VSET:320V        VAD:-90V。    VSCN:145V。
SS板上有以下电压:VSUS:180V      VDA:65V      VE:140V
因为厂家不断的改进屏幕的参数,以提高发光效果并省电,上述电压在不同的屏幕上差距较大。还要以维修手册为准。
SC和SS板内都有能量回收电容,如果电路工作正常,这个电容上的电压应当等于VSUS电压的一半:即:90V。如果这个电压偏离这个数值,就说明这个电路板工作不正常。
在SC、SS板上都有一个发光管,如果这个发光管正常发光,就说明这个电路板工作基本正常。SU、SD板最常见的故障是与屏幕相连的驱动IC对地击穿。只要用表一测即可发现。SC、SD板如果轻微不正常,常会引起屏幕上有色班、图像偏绿、图像跳动、图像暗。如果SU、SD板与屏的排线压接不好,会出现在屏幕上有水平横线、横带。
C板与屏的数据电极相连,驱动屏的数据电极工作。C板上有VDA电压:65V,5V电源。C板工作不正常,常出现垂直竖黑带,屏下边缘的排线内含有软封装的IC,这IC如果坏,会引起竖黑线或竖黑带。只要用放大镜仔细看屏数据排线内的软封装IC外壳是否鼓包、开裂,就可以判断屏是否有故障。

网友:
这资料太好,谢谢楼主!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要多发哦

网友:
学习了,可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不错的理论资料,继续加油!

网友:
这么祥细的资料,难得,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机子是不能开机,怎么修,电源没有问题,sc,ss板上的灯也亮,就是开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