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门修冰箱-太难吧

楼主(2013-02-14):
现在是新年之余,讨论一下如何上门修冰箱,现在的修家电嘛 大一点的用户一般不愿意拿过来,修冰箱很多都要上门维修,再过三四个月就开始修理大量修冰箱,如果用户不愿意拿过来,我们只有上门维修,上门修冰箱多带一点工具还好,像不制冷压缩机工作的话,不好判断到底是内漏还是外漏。我去年上门修冰箱是大多是直接换冷凝器,但也有换了之后不久内漏要返工的,现在想起来都怕。到底有没有个准确而快速的办法判断呢?有些冰箱也奇怪不制冷压缩机工作,我看管子还可以直接换过滤器加制冷剂,也好了,也有换过滤器加制冷剂用不了多久的。难道上门修冰箱没有一个准确的办法判断吗,看各位同行有什么好的办法,说来听听,谢谢哦!

网友:
我农村的,拉回来修,没有楼房

网友:
上门检漏不好办,若是开背...如用户愿意只加氟不保用

网友:
首先,别抱幻想,凡是内藏式铁管蒸发器和防露管必定会漏!
然后坚定逻辑,胎破了只加气不补胎是修不好的!必定要返工!

网友:
好象没有近路好走,认命吧

网友:
上门维修冰箱,首先把价格谈妥,比如外挂冷凝器xx钱,内漏冷藏盘明管需要xx钱,开背需要xx钱等等吧,都要一一和用户讲清楚,然后才可以干活。上门维修冰箱,所带的工具和店里的工具基本一样,只有焊炬需要那种便携式的小型焊炬。压力表至少两块,主要用用于高低压分开打压而用,真空泵(改制的压缩机也可以)氮气瓶一般就不用带了,一般用干燥的空气就可以打压,其他工具和店里用的都一样。如果是高低压分别打压了,可以教用户怎么看压力表,用纸笔记录压力读数,告诉用户一般需要观察1-3天,电话联系表压情况,在这个期间可以干其他的活。如果遇见非常着急的用户,那就要抬高价格,冷冻室不漏的情况下,直接更换冷藏室管路,然后再外挂冷凝器,来一个双保险。上门维修冰箱的其实和在店里维修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当着用户的面修。

网友:
说的有道理!!!但我从不上门修管路出问题的冰箱!!

网友:
荣昌老师说的是

网友:
我从一开始学修冰箱就是干售后现在有16年了,上门维修占到百分之九十九,遇见渗漏的也只能先打压过后再去维修,有时候一个用户跑两三趟,也没办法厂家给的拉修费太少来回拉修不划算只能多跑两次了,保外的用户如果是内漏的情况好处理的就在用户家处理,不好处理的只能让用户拉修了。

网友:
在农村修冰箱,请老师们报一下价格:换冷凝器、加制冷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