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5ND9000不开机

楼主(2013-02-17):
       刚接一台创维25ND9000(5T25)板子上编号5800-A5T252-04L,微处理器是88CS38N-3G82,小信号处理是TB1240AN,存储器不是常见的24C的是一块A81DC C218的存储器,据用户说是正在收看中被亲戚家的小孩给按坏的。
       接上电,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无高压产生的声音,心想可能是待机了,按动面板待机键无效,按频道+也无反应,看来还是板子有问题,拆开测+B20v,其它另外几路都是很低,测88CS38N的7脚是高电平(待机中),把外围查了一遍未见异常,为了快速找到故障点,我用一块24C08的存储器写了数据装上开机还是一样,难道电源本身故障,又把STR-S6709及外围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不良,只好把待机管Q605(1815)拆掉开机,有高压声音但屏幕无光栅,我试着调光加速极电压,刚见到光栅亮起就听到电源唧唧叫了两声光栅又消失了,一测行管又坏了,真是多灾多难啊,把行部分补焊一遍,拆掉C313  C314,C315三个逆程电容,822/2KV(7765),192/2KV(1725),682/2KV(6261)容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换新元件,能调出光栅,说明扫描部分正常,看来问题还在处理器和存储器或者数据上了,手头上无88CS38N和A81DC这些元件(能用24C08直接代换吗),现在陷入僵局,望坛中师傅们给与帮助,指点迷津,或者提供图纸,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创维电视一般都不用24CXX,但是维修时可以用24CXX代换。本机是处在待机状态,你换的存储器可能不准确。不能用本机键开机【被童锁】,用遥控开机也不行吗?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thread-149440-1-1.html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帮你?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机芯的同等问题也是指示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我找原机数据写入就ok了.

网友C:
写原机数据啊!

楼主:
谢谢提供帮助,我这一台面板有待机键,应该是被童锁了,看了您的文章,获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机芯的同等问题也是指示灯亮不能二次开机.我找原机数据写入就ok了.

谢谢提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原机数据啊!

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帮助,特别是名扬维修,提供的解除创维电视童锁的方法,我按其方法操作,本机已经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thread-149440-1-1.html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帮你?

谢谢提供的有效方法,本机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