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5T15AA电视如何进总线?

楼主(2013-02-27):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电视,故障现象为,红色减轻,绿色加重,测量三个视放管集电极电压正常,因此想进总线调整一下数据,但不知如何进入,渴望大家帮助,先谢谢大家。

网友:
机芯板型号。

网友:
将音量关至最小(00),按住机器面板上的VOL-- 键,同时按遥控器上的屏显键进入S模式。此时,屏幕右上角会出现S字符。重复上述步骤进入D模式,此时屏幕右上角会出现D字符。按频道+,--键选择项目,按音量+,--改变参数,按数字键选择调试项目。按待机键即可退出D模式。

网友:
多谢了,此机已修复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9-10):
谢谢,我也可以进入总线了

网友(2013-11-14):
谢谢,我也进入总线了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一下,知道方法分享。

网友(2014-07-28):
xiexie,试试,不知道能否进入,先谢过

网友(2018-05-23):
谢谢了,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