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智能电饭煲和美的电压力锅 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3-02-28):
客户送修台九阳电饭煲,一看是智能的,就拆开检查。修的时候走了些弯路。

单片机控制部分都正常,按煮饭键 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不过很快就断开了,以为温控的问题,代换未果,继电器是24V的,测得线圈脚电压8V,明显不对了,以为驱动管问题,也代换了 不行, 由于平常也忙就放一边了,放了快一周,今天晚上就再次查了一下,查到是220V降压电容C5变小了,原来是1.2UF变成0.4UF了 导致整流后的电压只有8V左右,换了一只1UF的,电压升至23V,试机正常。

通过这次维修 我随后又吧下午客户送来的美的电压力锅查了一下,问题也是不加热,试机功能正常,没继电器吸合声,拆开焊下降压电容,测出也变质容量下降,换上就好了。

看来这个电容蛮容易出问题,建议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 先查查这个电容。

网友:
好经验一例  学习过 。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我这个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60yd2-110也是这只电容变质,大家说为什么这种电容这么容易坏呀。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第一张图一看就很熟,以前天天见。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