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提供一下THX1013H THX-7V 1209的资料能不能用THX203H直接代换

楼主(2013-03-05):
此芯片为美的电热水器的电源管理芯片,上网查了一无所获,网上THX203H的资料倒是多,直接打开了一个图,发现这个THX1013与THX203H的外围电路非常相似,有谁知道这两种芯片能直接代换吗,因为这两个芯片都不好买,望知道的不吝指教。

网友:
应该能用,但美的电器乱的恨,难说,我没试过

楼主(2013-04-04):
感谢楼上兄弟,我早已代换成功。改了一个电容,其它的都没动。

网友:
改的什么电容啊!!!!!请告知,谢谢QQ173592901

楼主:
我不记得了,你在网上找一个THX203的应用电路图,对着改一下,可能不改也行呢,不过我没试.

网友A:
晕,我怎么改了后通电就爆THX203芯片,我也仔细查了,没有看什么坏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怎么改了后通电就爆THX203芯片,我也仔细查了,没有看什么坏的原件

前级肯定还有问题哦,仔细查查看。

网友(2013-07-14):
THX203H这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不过就是要改电路,HT203C和THX203H也是可以代换,两个都是一样的,不过对于代换其他型号要改下电容就可以用
详情icjyw。taobao。com  这里有这两种芯片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机

网友:
哪里有1013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