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三碟组合机机械不能复位

楼主(2013-03-09):
如题,此机被前面的人搞过,排线皮带等都搞烂了。换了后进出仓正常,但机蕊就是托不上去。请问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齿轮的排列规律。应如何调整。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传动皮带。在看看齿轮的位置。

网友:
没有规律的;进仓到位后,再转一下光头就应该到位的。用手拔一下,看看有没有塑料机件坏了没有!

网友A(2021-04-08):
你好后面 搞好了吗?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后面 搞好了吗?请赐教

没有,搞的心态都崩溃了,直接扔回给用户了……

网友:
齿轮要转到定位点的位置才能把托盘安回去,要不然是机械动作是不正确的。

网友(2021-05-09):
你先用手模拟一下出仓、进仓全程动作,看看相关机械有没有卡阻,检查塑料导轨有没有润滑油、有没有明显磨损的地方。只要装配正确、导轨有润滑油,一般不容易坏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