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T32700型等离子彩电Y板驱动电路检修两例

楼主(2013-03-14):
例1,此机故障现象黑屏,伴音正常,声音正常,估计电源电路问题不大,测量逻辑板,Y驱动板等组件板时,发现Y板上的测试点FL35处电压为80V左右不正常,正常时此处电压为63V-65V,检查Y板上的能量回收电路中功率管Q509,Q507和能量维持电路中功率管Q510,Q506及檫除电路中功率管Q511,Q512均无击穿,开路故障,测量IC1,IC2也有能量回收,能量维持,搽除驱动信号输出,但测量各个功率管无输出信号,当检测IC32的供电脚时,发现无5V压,该电压是由IC35.T3等元件组成的隔离开关电源提供的,检查此电路发现FS4已烧断,D57也击穿 埙坏,更换这两个元件后,电源还是没有输出,查其它元件均无问题,怀疑IC35[LM2585S]已坏,换新后故障排除.
例2,故障现象同上,通电测量屏电源板上工作电压,VS.VA电压均正常,因此怀疑故障出在屏或屏驱动电路上,将逻辑板更换后,故障依旧,测量Y驱动板与Z驱动板相连的插座,发现有一组15V电压没有,此电压是由Y板上的IC36.T2等元件组成的隔离开关电源供给的,它是Y板和Z板的工作电压,经检查发现IC36和电容C152均已击穿短路,用一只新的78M15稳压块和10uF/35V电容,代换IC 36,C152后,15V电压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好经验啊 但是一般人分析不了 最好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就好了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好经验啊
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