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柜的毛细管为什么要通过回气管进行过冷?

楼主(2013-03-15):
    首先,我们对“过冷”的概念以及“过冷度”的由来必须弄清楚。
    所谓“过冷”,就是将冷凝后的饱和液体通过某种装置和方法进行再冷却,使其温度低于冷凝压力下的饱和温度,称之为过冷。把过冷前的液体温度与过冷后的温度相比较,差值为“过冷度”。
    我们常见冰箱冰柜的毛细管与回气管合并在一起走,有合焊在一起的,有用热胶套套在一起的,有从回气管中穿过的,还有缠绕在回气管上的,也有的将毛细管或供液管直接在箱内通过。总之,都是为了使节流前的制冷剂液体得到过冷,减少制冷剂在节流过程中产生的闪发气体,减少闪发气体所占容积的比容,提高了单位制冷量;同时也提高了回气的过热度,对保护压缩机不处湿冲程运转,都有一定的好处。
    不要把整个冷凝过程拆分开说话,把冷凝器的进口或上部说成是“冷凝”,下部或过滤器说成是“过冷”,不能把冷凝过程的初始温度与终端温度相减作为“过冷度”,那是错误的!气体从冷凝器的上部进入,逐步与外界进行热交换,冷凝温度逐步降低,最后冷凝成(液化)液体,积存在冷凝器的尾端或过滤器里。这是完整的冷凝过程。不能说冷凝器的上部是冷凝,下部或过滤器就成了“过冷”;把冷凝过程的初始温度与终端温度相减作为“过冷度”,这是不恰当的,误解了冷凝过程。
    上海水产学院和西安交大编写的《制冷技术问答》一书中对回热循环原理说道:“冰箱冰柜的制冷系统,把毛细管与回气管进行热交换,使节流前的液态制冷剂与回气管道中的低温制冷剂蒸汽进行热交换冷却而得到过冷,这样既可减少回气管路中可能夹带的液体液击压缩机,同时又能达到节流前液体制冷剂过冷的目的”。通过这段话充分阐述了什么是冰箱冰柜制冷系统的“过冷”,以及过冷是怎么达到的论述。它们的过冷度=过滤器里的液体温度-毛细管里制冷剂过冷后的温度。
    我们在冰箱冰柜中看到的毛细管与回气管并列在一起;或者用锡焊焊在一起,用热胶套套在一起;或者缠绕在回气管上;或者从回气管中穿过等,都是通过这些方法进行过冷,从而达到过冷的目的。

网友:
谢谢超版的精彩讲解。

网友:
学习了,收益不少

网友A:
版主什么是回气的过热度?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让毛细管内的制冷剂在到达蒸发器之前,不能有气化现象,否则蒸发温度下不来,回气温度自然会高,影响制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什么是回气的过热度?

任何制冷系统的回气都会存在过热,尽管回气管(吸气管)做了保温隔热,也不可能做到绝热。
蒸发后的低压蒸汽在通过回气管进入压缩机前,被外界的热量加热(传热)现象叫做过热。蒸发后的蒸汽进入回气管的初始温度与回气管末端(压缩机的吸气口)过热后的温度差值为过热度。
过热度的大小取决于回气管的长短,回气管的隔热程度,外界热量的大小以及与回气换热的程度。

网友:
多谢荣昌老师的讲解,学习了,谢谢。

网友:
版主解答清清楚楚,学习学习。

网友:
是回热循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