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NCP1337p可用1377直接代替吗?

楼主(2013-03-16):
nt25m95彩电电源部分故障,NCP1337p可用1377直接代替吗?    先谢了

网友:
可以代换,下面是官方资料,供参考

NCP1377

NCP1337

网友(2015-05-07):
根本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5-09-02):
谢谢先代换试试,

网友(2016-09-06):
各位朋友 ncp1337你用ncp1377代换成功了吗 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换 还是要修改别的电路呢?

网友(2017-12-13):
直接代换是不可能的

网友(2018-10-17):
根本不能直接才行代换   要代换改电路

网友(2019-09-28):
NCP1377P用NCP1271A代换,把1的元件断开,只接10K的电阻到地,海尔0094001059B,其他的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