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P21SA281 行推动变压器代换问题(师傅指导,有恩必报)!!!

楼主(2013-03-23):
接到一台康佳P21SA281,故障为行只能微弱起动,能明显听见偏转工作的声音,但没有高压声,灯丝只有2V左右,就像行激励不足一样,第一次碰见这问题!后来经检查发现行推动变压器初级阻值变大到几百欧了,有时通都不通,挑开引脚发现居然是铝线的,能用哪种代替啊,现在手里只有TCL、乐声、组装机这几种电路板可以拆,不敢随便装上去试,怕把行管给搞完蛋了,这个是原装的!

非常感谢楼下师傅们的指导,此机已收复!受了益当然不能忘了恩……哈哈……

刚开始找了个普通组装机的装上,
  行电流230MA,行管温升正常,但图像偏红,亮度偏高,更神奇的是蓝屏图像正常,接入信号后屏幕中间位置会有一条不是很明显的七彩坚条,宽度30CM左右(这个一定要注意)!

后来找了个TCL的装上,
行电流250MA,一定要注意电流方向,接反的话正如114643371师傅说的,图像左边会有一条很大的垂直黑带,行管温升异常!康佳的这个机子要改一下,TCL拆来的初级要在电路板上反过来接电流方向才是正确的,脚位间距也不同,要开多个孔才好装,装好记得要用点胶粘住,防止摔坏!换上TCL的这个后图像正常了,行管温升正常,补焊CPU及一些大焊点后试机3小时,一切正常!最后收费 棕红棕!

网友:
先简单测量行催动供电电压,原则上供电电压相同,相近的可以代替,你这个是康佳彩电的通病,可以用你手头的组装机的催动变压器。

网友:
老式18-21寸110伏供电的行推动变压器都能行

网友:
你好!那故障我修过多次了,只要是+B供电的变压器,21寸的都可以代换,16-24V供电的必须也是16-24V供电的变压器,还有要注意一点,就是电流方向不要反了,否则出现左边又垂直黑带

网友:
赞同楼上的意见。

网友:
4楼说得很正确

网友:
沙发说的很实际,可以。经常用。

网友:
以上几位师傅说的都对,4楼全面一点。

网友:
楼上都说了,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曾经用组装机的变压器代换过,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