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美的MC-SF205D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3-03-25):
昨天一个用户送来一台美的MC-SF205D电磁炉,通电指示灯正常,按键也能正常选择,就是不加热,发出忽大忽小的声音,好像功率小带不动的样子,没有故障代码,测量电压300V,18V,5V都有,IGBT传感器阻值是10K,不知道正常不,再有一个就是此板控制单元是一个立式插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插板的毛病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同步电路、浪涌保护电路,过欠压保护电路的元件是否异常,大部分不加热都是这些部位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同步电路几个大阻值电阻(R18、R19、R20)是否变值,若都正常再查小板上LM339及其它阻容元件。

网友:
照楼上二位的方法查找定有收获!

楼主:
测量电阻都正常,看来问题就在小板上了,可是小板不好搞呀

网友(2017-03-26):
我也遇到一台还没有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