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间隙加热求助啊

楼主(2013-04-02):
昨天修一台美的MC-CH201电磁炉,故障为间隙加热,这种电磁炉的控制板上带的有圆形的液晶显示屏的,而且控制板是双面板,刚拿来是开不了机,我换掉一个开关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就是间隙加热,检查了三个电容都没有问题。几个大功率的电阻也没有阻值变大的,然后我就检查了电位器也无果,接下来我就顺着电位器的那条路检查,也没有发现坏的东西,测的300V,5v  18V 正常。又将5UF电容代换还是故障依旧,下面就剩下339了,此电磁炉的339是贴片的,我也代换了,但是还是故障依旧,还有几个电流检测二极管我也查了,没有问题,维修进入困难,求助大师们

网友:
用跳线法,可能是受干扰的

网友:
查一下VIN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受干扰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18伏在加热时就不正常?

网友(2014-11-16):
米遇到过这类故障

网友:
应该要专用锅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