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 创维21D88AA彩色不正常 (屏幕彩色不停变化)

楼主(2013-04-05):
   今修一创维21D88AA CRT彩电故障现象为开机屏幕不停变化 一会变红 一会变绿 一会变蓝  或者变黄变紫 平均每0.2秒变化一次 测量110v 12.5v -12.5v等均正常   存储器5V正常 唯有SCL时钟 SDA数据端电压忽高忽低 来回变化  R G B基色电压无信号时也不断变化  换取一存储器后故障依旧 底板也无虚焊地方 一时束手无策 请求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查一下色解码电路有问题吗,如色解码电路中的晶振

网友:
重点检查视放板,有无生録,用香蕉水洗一下,希望你成功。

网友:
调高加速局试试,结果告诉我。

网友:
我记得几年前朋友修一台海尔25寸电视是就这个现象,听说换了晶振就好了

楼主:
故障已查出  彩色无规律变化竟为消磁电路引起  上一个维修者将消磁线圈插件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以至于维修过程中 长时间忽略了此问题 未能断开此电路 进行观察 所以引起误判  该机电源还曾被改模块使用 分析故障原因可能是由于模块对消磁电路的干扰引起的 修复电源或废除消磁电路后均能正常工作 此机原电源因缺少元件已无法恢复 所以只能废除消磁线圈了 在此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我想有电路图应该能恢复电路的。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帖子发了,又删除了呢。没有特殊原因的话可以给人家参考。多有得罪,见谅。

网友A:
谢谢分享好经验!
加一个延时关断电路比较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经验!
加一个延时关断电路比较好一点。

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