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710IS相机不开机

楼主(2013-04-09):
检查是贴片保险坏(2.3欧)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2017-07-28):
如何换的,大侠,有的人就直接短路也可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换的,大侠,有的人就直接短路也可以,可行?

直连,焊锡

网友:
这样干安全吗?

楼主:
安全。自己注意点

网友B(2017-10-06):
引用 网友A:
如何换的,大侠,有的人就直接短路也可以,可行?

谁告诉你的 你去揍他一顿  相机的保险规格是固定的  不可随意短接或者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的 你去揍他一顿  相机的保险规格是固定的  不可随意短接或者代换

我就直接短接

网友(2017-11-13):
随便换个保险电阻,下次坏了还能在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