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海尔洗衣机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通病!

楼主(2013-04-13):
   最近修了几台这类海尔洗衣机,外形、型号可能有点差别,但电路板都差不多的!

出现的故障有多种不同表现类型,不通电、按下开关键指示灯闪一下即息灭、干燥天正常,潮湿天气无法开机、不定期出现死机或灯无规律闪烁的同时蜂鸣器沙哑,这种情况多数都是由于电路板内的3脚8M晶体性能不良导致的!另外,那个平衡开关部分是塑胶的,很容易掉出来,最好直接去掉短接它!下面拿块电路板来开刀……
看见没,晶体就偷偷藏在下面

   找准位置,拿把改装的烙铁将表面胶切除

   露出真面目

   把晶体引脚的硅胶弄掉,弄大方一点

   用吸锡器吸掉引脚焊锡,用一把尖点的东西从另一面把晶体挑起来

   在一块废空调板上找了个,这种晶体质量还是不错的

   把脚弯一边装上去焊好

   把挖空的地方上胶防水

   好啦,手术完毕,再用烙铁封好,注意背面也放点胶!

   简单方便成本低,起码也能收个1.2张红牛吧!

网友:
好帖子 好经验

网友:
你的微创手术很成功,只是那把手术刀有点吓人

网友:
不单海尔,其他也有类似毛病,单晶振(两脚)的外围20P左右瓷片电容也爱受潮,开不了机,特别有些板封胶太少,电容还露出半个头的

网友:
不错哦!学习了,谢谢分享啊,好经验啊!

网友:
微创手术不错,只是你那手术刀比较特别,不错不错

网友:
带回修差不多在现场修的客户不给那么多啊

网友:
是不是无意中把那个地方弄干了(原来该处潮湿)要不回头再把那个东东焊回去又好了呀?

网友:
手术不错,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