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修这个西门子滚筒洗衣机的故障注意了、俺是花了几百大元人家售后说几句话就搞定!

楼主(2013-04-14):
上次去客户家里修一台西门子的洗衣机、故障是这样的:关门后洗衣机的门舱指示灯总是不停闪动,然后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门打不开,非要用下面排水的拉才能打开,反复如此,我们量过门锁也没有坏,驱动电路板也换了也没能解决问题,结果折腾了大半个月,誓死也要将此故障查出,修复。我就想没有理由换电路板也没能解决问题,门锁我们也换了新的,也一样。

后来经过朋友说,这个机器原来有一种叫做《清除之前故障》也就是电路板出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是换了新电路板、也是不行的,得把前个故障清除掉,就可以了。最后按照那个售后人员说法将清除故障的显示程序搞出来,什么都不用换马上解决了,还是用回原来那块驱动电路板。原来西门子还有这一套。以后遇到修这个机器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
前几天1个人去搞这个滚筒洗衣机,搞了大概4个小时、噪音大、轴承坏了。整个洗衣拆开再重新装。

网友:
清除之前故障怎么搞,怎么不说一下。第二,噪音大换轴承是电机上的吗?

楼主: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就不用上来问,我估计这里有人会知道西门子内部的秘密操作代码,我老板当时没讲我听他自己操作好了,估计是不想让我知道,换轴承不是在电机上,那个电机只是做装饰图片,换轴承是桶这里的,最好换的时候连水封一起换掉。记得加润滑油不然会有噪音。

网友:
怎样清除,希望分享,免得大家再走弯路,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水位传感的问题

楼主:
确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连那个做西门子电路板和配件的供应商自己都不知道,估计真的知道的人很少,除非内部人员。西门子好像很神秘、有些内部的东西都不外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位传感的问题

绝对不是,我看见他在面板上操作了很多下,跟着重新开机故障神奇般的就解决了。以后我们这些搞外围的惨了,西门子的配件售后也不卖我们,技术也不传我们。垄断了

网友:
这个不奇怪的。我上次修一夏普60寸的电视也是有这个功能的、叫故障保持。电路都正常的,就是不正常工作。后来也是售后的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