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毛细管都在发烫

楼主(2013-04-20):
这台冰箱我以前修过大概两年前修的,当时是冷淋器漏了  贴了个背板 当时修的时候我加了一点甲醇 现在是蒸发器漏了  我给补上了,现在的问题是冷淋器很烫一直烫到毛细管,回气管还有点烫,然后效果也不好,会不会是以前加的甲醇照成了现在这个问题?不过我加了几次氟了,每一次都是运行1小时然后抽真空,效果不明显。氟应该是加够了的,不然冷淋器怎么会那么烫呢?还有就是会不会我铝焊的时候把系统给焊微堵了,给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F12加多了,,,,,,,,,,,,,,,。

网友:
换的散热器小了

网友:
如果堵了就热不了,也不会发烫。加了甲醇与发烫不搭界。
冷凝器过小,或者安装紧贴了背壁;加多了氟;氟的质量差;毛细管过短都会造成冷凝器和毛细管发烫。

网友:
换另一个厂生产的F就可一目了然了。

网友:
氟加多了。

楼主:
荣昌老师  冷淋器是我以前修的时候换上去的,应该不会存在过小的问题,毛细管还是原机的 我只剪了一小节来链接过滤器,会不会还有漏点存在呢

楼主:
不像氟多了 回气管都还在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2加多了,,,,,,,,,,,,,,,。

R600的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