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搞了个无机镜片,良心坏了坏了的

楼主(2013-04-20):
一学校购了22台松下投影机,用了近2年,出现很多色斑,于是上门去除尘,拆开第一台取出光路,观察镜片,发现一镜片发毛,透光不好,一看就是擦不干净哪种,一吹,还是吹不掉,试用棉签一擦,镜片起了一条擦痕,用软布擦也是越擦越花,不敢再动镜片了,取出3LCD ,用超声波清洗后,也发现有两块镜片有问题,不敢动了,但有些镜片可以擦,把可以擦的清洗干镜了后装机,亮度虽然提高了,但色斑更大了,由于有一块镜片不能擦,擦了后造成的。后来才明白,现在的日本投影机用了3块无机镜片,是不能擦的,如果保修期一过,坏了,只有从日本发货来修,300元一块,这学校由于购机时签的3年合同,所以我就叫他们找厂家,后厂家来了人人日本发了6块镜片来换。。。没有办法啊,我国没有投影机生产商啊

网友:
我只能说你一点都不懂投影机,我修了8年投影机,我也是跟你一样弄花了一块才知道的,后面的都没敢去摸偏光片.投影机就我知道的8年前就用这种偏光片了,只不过只用在蓝色的液晶片上面.以后你碰到这种偏光片,要仔细看是不是银色的,透光很差,其实用这种偏光片也有好处,图像白平衡会好点,但就是用久了就算你不去碰它也会有点花.还有,这种偏光片可以用普通的代替,我告诉你个绝招,哈哈,,,,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就是开一台液晶投影机,接不接信号都行,但一定要是液晶片,把坏的偏光片对着点亮的投影机镜头,就可以看出偏光片的角度(偏光片要放正),就是偏光片有有色彩,你慢慢转动色彩就会变化,打个比方,你放正的色彩是绿色的,把偏光片反过来也是绿的,这就好办了,你就找台坏的或不用的投影机拆出偏光片,色彩对了直接装上去就KO了,还有,如果在菱镜里的偏光片大了就不好办了,最好用一样大小的,如果你有电动切玻璃的工具也可以去切,如果是光路上的大了就好办了,不要固定偏光片的架子,拆了,把大了的偏光片直接贴在光路上就行了.    我是新来的,大家多多关照,我每天都要修好多投影机,平均5台左右,有时候要修疯修烦躁了,可能还是技术差了点,所以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Q

网友:
还以,以后碰到这种偏光片的,可以用超声波机把水加热到33度左右,放到水里泡5分钟再超2分钟就行了,水放点好的洗洁精,超完过一下干净的水,然后抓稳光路用点力晃,把光路的大水珠弄出来,(如果光路里有大的水珠,光路干了后会有水印,投出来仔细看就是看的到),不多的话可以开着一台投影机把光路放到灯泡的排风口烘干,机器多的话放到通风的点方,最好找来一台风扇对着吹就KO了.

网友:
我这小地方还没见过呢。